中间继电器

楼主(2007-01-05):
是一种特殊的接触器(即开关)。
它上面是4付常闭角触点,下面是4付常开角触点,当线圈通电后,线圈的触头就闭合,使上面4付常闭角触点分开,下面4付常开角触点闭合。
它用于在控制电路中传递中间信号。中间继电器的结构和原理与交流接触器基本相同,与接触器的主要区别在于:接触器的主触头可以通过大电流,而中间继电器的触头只能通过小电流。所以,它只能用于控制电路中。中间继电器不只四付触点一种,也有1,2,3、4,6付的,并且还有交直流两种

网友A:
呵呵,这下我知道了,我上次碰到的应该就是继电器应该就是这个东西,控制端用的是 28V 的直流,过的电是 220V 5A 的交流。

网友A:
当然了,如果能够使用并口也行啊。

网友B(2007-07-10):
六付的触点哪里有卖的啊·!!

网友C:
1、中间继电器,顾名思义,关键是“中间”;
2、在控制电路设计中,需要更多的触点来完成各种逻辑控制,提供触点的继电器,就叫做中间继电器!

网友D:
中间继电器有些可以增加辅助触点,电气商店里有卖.

网友E:
JZC3中间继电器可以增加辅助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