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什么叫HART协议?

楼主(2007-01-05):
(无正文)

网友A:
智能式变送器采用双向全数字量传输信号,即现场总线通信方式,目前广泛采用的一种过渡方式称HART协议通信方式,即在一条通信电缆中同时传输4~20mADC电流信号和数字信号
HART协议通信方式:
HART(Highway Addressable Remote Transducer)通信协议是数字式仪表实现数字通信的一种协议,具有HART通信协仪的变送器可以在一条电缆上同时传输4~20mADC的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HART信号传输是基于Bell202通信标准,采用键控频移(FSK)方法,在4~20mADC模拟信号收叠加幅度为正负0.5mA的正弦调制波作为数字信号,1200Hz频率代表逻辑"1",2200Hz频率代表逻辑为"0"。这种类型的数字信号通常称为FSK信号。
HART通信的传输介质为电缆线,通常单芯带屏蔽双绞电缆距离可达3000米,多芯带屏蔽双绞电缆可达1500米,短距离可使用非屏蔽电缆。HART协仪一般可以有点对点模式、多点模式和阵发模式三种不同的通信模式。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www.hengante.cn
zhangyangxq@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