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通信问题请教?各位大哥帮帮忙

楼主(2007-01-05):
我最近买了二根USB的通信电缆,我这一根在我的电脑上不能直接自动在线,必须先进行新建再进行在线连接才能通信.在其他一台电脑上却可以直接自动在线.我对比了一下,只有工具栏协议不同,请问怎么修改,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和电缆没有关系,在于软件设置。我生产OMRON编程电缆。欢迎登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修改com口

楼主:
com1设置的啊

网友C:
好像是你电脑上的通讯设置有问题,好好查找一下通讯协议及通讯口的相应设置,找出与其它电脑上的设置不同就好了。

网友D:
COM口的设置有问题,修改以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