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建立一个S7-300文件的步骤是什么?

楼主(2007-01-05):
西门子PLC的行家里手:我们公司有一块西门子S7-300 2DP的PLC,控制器是6ES7 315-2AF03-0AB0,电源是PS307,我们试着建立一个应用程序文件,可是不知怎么样来建立,比如如何插入CPU,电源和模块等。我们也有现成的程序文件,基本可以看懂,可是等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程序文件,却不知如何下手,请问一下各位大侠,建立一个这样的程序文件的步骤是怎样的???不胜感谢!!

网友A:
用硬件组态

网友B:
用硬件组态--
在右方选则 SIMCTIC-300
插入机架 RACK-300
插入电源
CPU
输入输出

网友C:
到西门子公司网站上下载个STEP7入门, 按照上面的提示,一步一步来就ok了。

网友D:
就象宋杰说的,STEP7入门上有。我也给出一个简单示例如图
硬件组态会出现:
一步一步来,接下来就可以完成组态了。 学会了不要忘记到我网站上看看:PLC.123YE.COM。

网友E:
下一个入门教程,自己看吧!

网友F:
结论同上
有个问题:
你们公司既然不知道怎么用PLC
买来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