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RS通讯控制伺服

楼主(2007-01-05):
用2N-MR,采用通讯的方式控制伺服,用RS指令,那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用它控制过IAI 伺服 机械手
知道伺服的通讯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B:
2N-MR是一种伺服?还是控制器?
RS指令是指RS232或者RS485吗?其实,正如楼上所言,只要你知道伺服的通讯协议,用普通串行方式控制伺服还是较为容易的

网友C: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我正在做一个设计 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