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冷天启动易跳闸分析

楼主(2007-01-05):
我厂的一台高压绕线式电动机,采用液体电阻启动。我们这里气候还算温暖,冬天最冷的时候只是在0度左右,这几天这台电动机经常发生起动时短路开关还没有动作,电动机就跳闸了。也不知道是哪部分的保护动作了。有时能正常启动有时不能,请大伙帮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液阻柜电解液因温度低比重不均匀,导致保护动作。加电热棒解决。最简单方法是,高压电机启动前先将液阻柜手动试验运行几次,即可启动成功。

网友B:
完全有可能

网友C:
起动前将液阻柜里的电阻液搅拌一下,打破钼,钛的不平衡.由于钼,钛的含量会随着使用减少,造成电阻变小,最后等于零.所以说电阻液的阻值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建议换成固态电阻.或者高压变频.hzh108475997@tom.com

网友D:
由于钼,钛的含量会随着使用减少,造成电阻变小,最后等于零.
哈哈,超导就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E:
学习中.没遇到过

网友F:
用加热器干燥下电机看看!!

网友G:
 gko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5 22:02:00
    液阻柜电解液因温度低比重不均匀,导致保护动作。加电热棒解决。最简单方法是,高压电机启动前先将液阻柜手动试验运行几次,即可启动成功。

----------------------------------------------------------
同意这个说法.
另外要注意的是:电解液中介质沉淀在底部,致使电解液不均匀,也可出现楼主说的现象,不光要加热,还要搅拌之

网友G:
还有,就是,电解液要经常注意浓度,补充电解介质和液体

楼主:
钼,钛的不平衡?你们的电阻液是用什么东东配的呀?

网友H(2007-03-30):
你好,我厂一台1250KW   6000V  高压电机也是采用液阻启动的。最近因为水阻柜漏夜放电着火,停机处理后再启也出现了有时正常有时动作不正常现象,哪位高手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I:
我没有遇到过,
学习中.

网友J: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一般情况下是液阻柜阻值变化引起的.检查一下,不懂的就问.

网友K:
    用水电阻启动,启动瞬间的启动电流可以达到额定电流的1-1.3倍,启动时间一般设定在28-30秒,在这期间,电流会逐渐减小,在切换的瞬间,电流会突变(变大)。(可以通过观察高压柜的电流表。清晰地看到电流变化的过程)
     如果在设定的启动时间内,电机完全启动,那么在切换的时候就不会造成切换电流过大,以至造成高压柜过流跳闸。
     解决的办法就是再加些碱,增加电液浓度,减小相电阻。一般1000KW,6kv的电机,水电阻的相电阻可以配到0.7-0.9欧姆之间,甚至可以更小,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增加启动电流(尽量控制在额定电流的1-1.5 倍内),保证电机在额定时间内完全启动,达到额定转速。
    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会与根据公式计算所得的电阻阻值有较大差异(会小很多),这是正常的,因为有可能负载变化了,转动惯量增大,造成电机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完全启动,或者其他的一些工况因素。
     水电阻启动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遇到在启动后期切换瞬间系统过流跳闸的问题,减小水电阻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当然还可能设备存在其它的故障,通过仔细的判断检查,最后可以通过上述的方法解决。
    电液比重不均匀的问题,楼上的朋友建议启动前先将液阻柜手动试验运行几次,这个方法在实践中效果并不理想,有的厂家生产的水电阻,在水阻柜装了循环泵,效果非常好,实践中可以使用吹风机接一根软管通到水阻箱内搅拌。但这种方法对于严重的切换过流,作用不大,减小水电阻阻值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这只是我在日常工作中的经验之谈,有不妥之处,敬请大家指正。

网友L(2007-05-25):
听说有一种无刷自控电机软启动器能代替水阻柜吗?效果怎样,有谁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