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位置环,速度环增益

楼主(2007-01-05):
伺服驱动器的位置环增益,速度环增益的作用是什么?它在伺服驱动器内部是哪一部分(硬件,软件)?偏差计数器的作用是属于位置环的一部分还是速度环的一部分?大师们能不能详细解一下伺服驱动器硬件和软件系统工作原理

网友A:
伺服驱动器的位置环增益,速度环增益的作用是什么?它在伺服驱动器内部是哪一部分(硬件,软件)?
这两个问题,要回答太多字了,建议你还是看书吧,比如《运动控制》《数控技术》之类似的书,版本很多,大多都是互相抄的,内容差不多。

偏差计数器的作用是属于位置环的一部分还是速度环的一部分?
位置环。

网友B:
应该照刘斑竹说的去做,多学多看,天上没有馅饼可以掉下来,大师也不可能一摸你的脑袋,你就什么都悟了。莫等闲!

楼主:
我以前看过书,但不能理解透彻,今天再仔细想一下,好似有点悟,不知对不对:
上位机发出的指令脉冲与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构成位置环,位置环输出(A)[/b]作为速度环的指
令信号,编码器的反馈脉冲作为速度反馈信号,构成速度环,速度环
输出(B)[/b]控制电流.
请问:位置环增益,速度环增益,增益的是位置环输出(A)和速度环
输出(B),还是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或是指令信号?

网友B:
基本上说对了。
至于位置环增益或速度环增益中所指的增益是对位置环偏差或速度环偏差按增益值进行放大处理,其输出结果分别为位置环输出(A)或速度环输出(B)。

就位置环而言,就是编码器的反馈脉冲与指令信号之差乘以位置环增益等于位置环输出

楼主:
谢谢!!!希望以后有更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发表!!!!!!

网友B:
看看这个话题!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69384

网友C(2017-11-03):
希望有更多大神能分享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D(2017-12-11):
支持一下吧, 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