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调试基本参数设置

楼主(2007-01-05):
                            6SE70调试基本参数设置
恢复缺省设置
    P053=6    允许参数存取
        6:允许通过PMU和串行接口OP1S变更参数
    P060=2    固定设置菜单
    P366=0    0:具有PMU的标准设置
        1:具有OP1S的标准设置
    P970=0    参数复位
参数设置    P060=5    系统设置菜单
    P071=    装置输入电压
    P095=10    异步/同步电机,国际标准
    P100=    1:V/f控制
        3:无测速机的速度控制
        4:有测速机的速度控制
        5:转矩控制
    P101=    电机额定电压
    P102=    电机额定电流
    P103=    电机励磁电流,如果此值未知,设P103=0
        当离开系统设置,此值自动计算。
    P104=    电机额定功率因数
    P108=    电机额定转速
    P109=    电机级对数
    P113=    电机额定转矩
    P114=3    3:高强度冲击系统(在:P100=3,4,5时设置)
    P115=1    计算电机模型
        参数值P350-P354设定到额定值
    P130=    10:无脉冲编码器
        11:脉冲编码器
    P151=    脉冲编码器每转的脉冲数
    P330=    0:线性(恒转矩)
        1:抛物线特性(风机/泵)
    P384.02=    电机负载限制
    P452=    %    正向旋转时的最大频率或速度
    P453=    %    反向旋转时的最大频率或速度
        数值参考P352和P353
    P060=1    回到参数菜单
    P128=    最大输出电流
    P462=    上升时间
    P464=    下降时间
    P115=2    静止状态电机辩识(按下P键后,20S之内合闸)
    P115=4    电机模型空载测量(按下P键后,20S之内合闸)
没有金钢钻也能揽 点儿 瓷器活。呵呵! 本人维修心得(我不是搞维修的,只是好奇不是很专业) 纯属个人意见,有不对之处请指正,谢谢! 注:CUVC板接触不实会造成很多假像现像 一)显示008 意思:装置脉冲封所,处于禁止运行状态 可能原因如控制字1的2,3位(包括X9使能端子);或运行信号未断,报故障了直接复位, 二) 报警F002 ---故障意思:母线欠电压。  1)一般为熔断器烧毁 。装置外有,装置内部也有。可用万用表量 出是哪的烧了。换报险时千万不要带电换,很危险,而且易烧内部保 险。并且要检查好烧保险原因才能更换。主要原因有几种,电机不匹 配、电揽对地、母线接触不实。  2)显示电压底,看R006显示电压,电压差太多,原因有下几种,装置内靠近保险出来的检测电路中有 N 个电阻,作用是降电压比的,如果有烧毁的,电压显示就会变低,我就遇到过几次,那几个电阻被腐蚀坏了(环境太潮,且含碱),电阻坏的越多显示电压越低  3)CUVC板坏  4)母线电压P071标定的太高 5) cdust: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20 22:24:00 报警F002 ---故障意思:母线欠电压。还有一个可能 我碰到两次都是分压板坏了(在CUVC下面的那块小板子) 三) F006 报警意思:母线过电压  1)停车太快,造成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倒置母线电压过高。可试当延长斜坡下降时间 P464 如果还不能解决,应该在母线上加制动电阻  2)母线电压P071标定的太低 四)F011 报警意思:过电流  1)编码器信号不好,或丢转  2)主板上有一取样电阻烧,拆到既可,不影响。我试过好几次成功过两次  3)变频器输出是否短路或有接地故障  4)负载处于过载状态  5)电机与变频器是否匹配  6)是否动态要求过高 五)F015 F053 报警意思:堵转  1)P830=15,屏蔽掉此故障  2)编码器信号不好,或丢转  降低负载  • 释放抱闸  • 提高电流极限  • 提高失步/堵转时间P805  • 提高设定值-实际值偏差响应阈值P792  仅对于f/n/T 控制(P100 = 3,4,5)  • 提高转矩极限或转矩设定值  仅对于n/T 控制或带速度调节器的V/f 控制: (P

网友A:
谢谢!请问P443.1=6100还有P554.1=6002是什么意思啊,看不懂说明书。请帮忙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A:
不对,应该是P443.1=6002 P554.1=6100。

网友A:
还有P443.1=11 P554.1=0530 P555.1=20又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再一个就是P443.1=11 P554.1=22 P571.1=1 P572.1=20 P632.1=1又是什么样的呢?谢谢!

楼主:
to tanghai99:
B6100~6116 是SCom2的第1个字 开关量
K6001~6016 是SCom2的控制字

P443。1应=6002 速度主给定
P554。1应=6100 开关机命令

11 是通过模拟量输入过来的 主给定
22 是从开关量过来的开关机信号

P571,P572 ,是正向点动

P632。1=1 是通过模拟量输入过来的是0~10V信号

网友A:
请问这种变频器能集中显示与缺省值不同的参数吗?怎么实现呢?

楼主:
用电脑联机,可以达到你所说的效果

网友A:
噢!听说用OP1S面板可以拷贝参数是吗?请问应该怎样操作呢?请教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A:
P443.1=11 P554.1=0530 P555.1=20是怎样的意思可以详细一点说说吗?

网友A:
多谢唐山味不浓的回答!谢谢!

楼主:
to tanghai99
不用谢,互相帮住吗!说不定哪天我还得请教阁下问题呢!

op1s 拷贝参数时,先将数据线插好,选择,UPREAD,成功后保存文件名即可。

p443.1是用来连接速度主给定值的信号源
11是通过模拟量输入过来的 速度给定值,即x102端子的15,16过来的信号

P554.1是启动信号的源,0530是延时功能U293的输出,它可做收到开机命令后延时启动或。。。延时关闭

P555.1=20是 x101端子过来的OFF2命令,也可以说是硬联接的快停信号

网友B:
请问请教高手如何才能通过PMU进行复位?

网友A:
唐山味不浓你太谦虚了!你的回答让我受益非浅,谢谢了!以后碰到难题还的找你帮忙,望唐山味不浓大哥多多教导才好啊。

楼主:
to 高柯:
  请问你更换了什么元件,有无其它报警如A017等,或检查r550控制字1和r552状态字1情况

网友C:
to 高科:
   你可以查验P558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
还有p555-p560
也就是控制字1的位2,位3,是否为1,否则显示008
报警如A017 就是端子短接线为接好,或主板元件有问题

楼主(2007-04-22):
没有金钢钻也能揽 点儿 瓷器活。呵呵!
本人维修心得(我不是搞维修的,只是好奇不是很专业)

纯属个人意见,有不对之处请指正,谢谢!

注:CUVC板接触不实会造成很多假像现像

一)显示008 意思:装置脉冲封所,处于禁止运行状态 可能原因如控制字1的2,3位(包括X9使能端子);或运行信号未断,报故障了直接复位,

二) 报警F002 ---故障意思:母线欠电压。
 1)一般为熔断器烧毁 。装置外有,装置内部也有。可用万用表量 出是哪的烧了。换报险时千万不要带电换,很危险,而且易烧内部保 险。并且要检查好烧保险原因才能更换。主要原因有几种,电机不匹 配、电揽对地、母线接触不实。
 2)显示电压底,看R006显示电压,电压差太多,原因有下几种,装置内靠近保险出来的检测电路中有 N 个电阻,作用是降电压比的,如果有烧毁的,电压显示就会变低,我就遇到过几次,那几个电阻被腐蚀坏了(环境太潮,且含碱),电阻坏的越多显示电压越低
 3)CUVC板坏
 4)母线电压P071标定的太高

三) F006 报警意思:母线过电压
 1)停车太快,造成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倒置母线电压过高。可试当延长斜坡下降时间 P464 如果还不能解决,应该在母线上加制动电阻
 2)母线电压P071标定的太低

四)F011 报警意思:过电流
 1)编码器信号不好,或丢转
 2)主板上有一取样电阻烧,拆到既可,不影响。我试过好几次成功过两次
 3)变频器输出是否短路或有接地故障
 4)负载处于过载状态
 5)电机与变频器是否匹配
 6)是否动态要求过高

五)F015 F053 报警意思:堵转
 1)P830=15,屏蔽掉此故障
 2)编码器信号不好,或丢转
 降低负载
 • 释放抱闸
 • 提高电流极限
 • 提高失步/堵转时间P805
 • 提高设定值-实际值偏差响应阈值P792
 仅对于f/n/T 控制(P100 = 3,4,5)
 • 提高转矩极限或转矩设定值
 仅对于n/T 控制或带速度调节器的V/f 控制: (P100 =
 0,4,5)
 • 检查测速机电缆
 • 检查脉冲编码器的脉冲数
 • 检查模拟测速机定标
 • 电机侧和变频器侧测速机电缆屏蔽层是否接好
 • 降低转速预控制的平滑度P216 (仅n/T 控制)
 仅对于频率控制: (P100 = 3)
 • 增大加速时间(见P467-ProtRampGenGain)
 • 增大低频时的电流(P278,P279,P280)
 • 接通转速调节器预控制(P471 > 0)。
 • 设置EMF 调节器动态(P315)最大系数为2
 • 提高EMF 模型的转换频率(P313)。
 • 当n/f 调节器过调制时,用带脉冲编码器的速
 度调节代替之。
 • 转速设定值用转速实际值跟踪,这样设定-实
 际值偏差总是小于P792 设定值

六)F021 报警意思:大电流时间过长
 1)P830=21或P383 小于100 即可屏蔽此故障
 2)加大P383时间,

七)F025 F026 F027 F029 故障意思:在某相上存在UCE 关机
 1)有无短路或接地故障 包括电机
 2)CU 板是否正确插入
 3)IGBT坏

楼主:
F037 故障意思:信号丢失
1)信号电揽开路
2)参数不正确 P632
3)主板跳线设置不对

楼主:
参数不能修改:
1)装置正在运行,需停车才能更改
2)必须在系统设置下才能改既P060=5
3)P053设置不对
4)参数加了锁P358和P359

参数看不见:
用电脑看参数时有许多参数看不见 为红色 需改P060=7

网友D:
  简直太有才了

楼主:
许工专业维修,更有才啊!我这是皮毛而已,可供初学者参考

网友D:
   客气了,以后70使用问题有机会向你请较那。

网友E:
请教一下,6SE7026 模拟量电流输出可以设为4-20MA吗,

楼主:
可以设0—20MA
端子X102:19,20
跳线S4 A01的2,3短接

大菜鸟!

网友:
有时间好好跟楼主学习学习,高手!

楼主:
6SE70 变频装置调试步骤
一.内控参数设定
1.1 出厂参数设定
P053=7 允许CBP+PMU+PC 机修改参数
P60=2 固定设置,参数恢复到缺省
P366=0 PMU 控制
P970=0 启动参数复位
执行参数出厂设置,只是对变频器的设定与命令源进行设定,P366 参数选择不同,变频器的
设定和命令源可以来自端子,OP1S,PMU。电机和控制参数未进行设定,不能实施电机调试。
1.2 简单参数设定
P60=3 简单应用参数设置,在上述出厂参数设置的基础上,本应用设定电机控制参数
P071 进线电压(变频器400V AC / 逆变器540V DC)
P95=10 IEC 电机
P100=1 V/F 开环控制
3 不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
4 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
P101 电机额定电压
P102 电机额定电流
P107 电机额定频率HZ
P108 电机额定速度RPM
P114=0
P368=0 设定和命令源为PMU+MOP
P370=1 启动简单应用参数设置
P60=0 结束简单应用参数设置
执行上述参数设定后,变频器自动组合功能图连接和参数设定。P368 选择的功能图见手
册S0-S7,P100 选择的功能图见手册R0-R5。电机控制效果非最优。
1.3 系统参数设置
P60=5
P115=1 电机模型自动参数设置,根据电机参数设定自动计算
P130=10 无编码器
11 有编码器 (P151 编码器每转脉冲数)
P350=电流量参考值A
P351=电压量参考值V
P352=频率量参考值HZ
3 3
P353=转速量参考值1/MIN
P354=转矩量参考值NM
P452=正向旋转最大频率或速度%(100%=P352,P353)
P453=反向旋转最大频率或速度%(100%=P352,P353)
P60=1 回到参数菜单,不合理的参数设置导致故障
1.4 补充参数设定如下
P128=最大输出电流A
P571.1=6 PMU 正转
P572.1=7 PMU 反转
P462.1=2 从静止加速到参考频率的时间, P463=0(单位为秒S)
P464.1=2 从参考频率减速到静止的时间, P465=0(S)
P643.1=10V×电机最高频率/频率表最大指示
P643.2=10V×电机最大电流/电流表最大指示
P492=150% 电机转矩正限幅
P498=-150% 电机转矩负限幅
P602=1s 预励磁时间
P278=100% 无编码器速度控制中,所需最大静态转矩
P383=1000s 电机热时间常数
P384.1=150,P384.2=200 电机过载报警和停机门槛值。
1.5 调试说明
先将P100=3, P130=11 电机旋转,校验编码器的反馈波形是否正确
编码器波形正确的前提下,设定P100=4,P130=11,P151=1024。进行P115=2,4,5 的参数
优化,保证编码器矢量控制的稳定运行。
P115=2 静止状态电机辨识
P115=4 空载测试
P536=50% 速度环优化快速响应指标
P115=5 速度调节器优化
输入三个参数后均需按合闸按钮启动优化过程,该优化只适用于100=3,4 的控制方式。

与PLC通迅设置:

P918 总线地址

传动反馈到PLC 的通讯字设定
P734.1=32 装置状态字1
P734.2=148 传动的速度反馈
P734.3=433 端子状态(风机/内外控)

网友F:
太谢谢唐山味不浓了,咱是老乡。

网友G: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在通过RS232口用软件Drive Monitor下载变频器中的参数的时候怎么做就能只下载已经修改的参数,而没修改的参数不被下载,还有为什么我在安装该软件时总是没法安装到英文版,在安装提示时我选择的语言是英语,为什么安装出来之后就不是了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H:
直流电机正常运行时候,电枢电流、速度都突降是什么原因了,装置没有报故障

楼主:
TO victor1981:
没修改的参数下载了不也是还一样吗,你怎么看出来没被下载。你是不是说上传啊
安装Drive Monitor以后默任是俄语,需更改语言设置,然后重新打开即可

TO boro:
以前正常吗?是不是测速机反馈不好,或有干扰

网友G:
TO  唐山味儿不浓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安装好了之后我到哪去修改语言设置,请指教,谢谢

网友G:
我还想请问一下就是,Drive Monitor软件是否是只能在2000的系统下安装?有没有能在XP的系统安装的版本?谢谢

田雨!!!

网友:
楼主我是一个新学者,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用的6SE7031系列的一台变频器(是用在起重机的平移机构上).现在老是在退档位的时候报F008故障.已检查电压与P071进行比较,都没有问题.也更换了PUS2板.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CUVC块因没备件,暂没有更换.是不是更换CUVC板,要重新进行参数设置呀!!望各位高手,指教小弟.非常感谢!!!!!

田雨!!!

网友:
楼主我是一个新学者,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用的6SE7031系列的一台变频器(是用在起重机的平移机构上).现在老是在退档位的时候报F008故障.已检查电压与P071进行比较,都没有问题.也更换了PUS2板.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CUVC块因没备件,暂没有更换.是不是更换CUVC板,要重新进行参数设置呀!!望各位高手,指教小弟.非常感谢!!!!!

楼主:
TO victor1981:
Extras---cprache...----Germen---english

2000 XP 都可以装

To 田雨!!:

检查退党过程中实际电压是多少,先盼段是检测问题还是实际问题

网友H:
to:唐山味儿不浓
    我们用的是脉冲编码器,我最开始也是怀疑速度反馈信号有干扰,我换了一个脉冲编码器速度、电流还是突降。同时我其他的电机也有这个现象,但是没有这台明显(前面一台突降10-20%)。我现在怀疑是不是速度调节器与整流部分

网友H:
TO victor1981
   你要查你的软件的版本

网友I:
快速,慢速的设置在哪个参数

网友G:
TO boro
我想请问一下到哪能下载到最新的软件版本,我发现我现在的软件没法在XP上安装,只能在2000的系统下安装,能下载到能运行在XP的环境下的软件吗?谢谢

田雨!!!

网友:
今天把整台变频换了,除了CUVC板,好了.

现在不搞不清那里出了问题,因为现场生产,不能停只能换整台.
  不是实际问题,因为都检查过了,电压没有问题.我个人怀疑还是那个板子出了问题,或是采样电阻.PUS2板换过了, 也没有用.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CUVC板上的一个EB2板是干什么用的,可以不用这个板不,因为现场我们用的变频器大多数不用.但是这个板,我们与PLC联在一起的,一个是变频器故障点,另一个是低频检测点.这两个点可以做在其它的端子不,参数又是怎么调呢?.请教各位大哥,谢谢!!

田雨!!!

网友:
 退档的实际电压R006.也是显示在降的过程中,比如正常电压是560.升到最高的时候,是730,退档退到620左右就报故障了.有时在570也报F008

楼主:
EB2有几路模拟及开关端子,可以用CUVC上的代替,你得先弄清现在它是怎么用的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变频器,换的是同型号吗?换了 以后 电压不拨动了吗?

网友:
6SE7032-2EF60  的变频器.换了同型号的,电压什么都正常.只是新的变频器没有EB2板,把坏的变频器上的EB2板插上.
 在EB2板上只取了两个点(一个是开点,一个是闭点),一个点是用作故障检测  另一个是用作低频检测.现在我想在变频器上取另外两个点代替.那参数要怎么改呢,请问这位大哥.!!把端子激活,把不用的端子屏蔽,那它们的参数代码又是多少呀.

网友G:
请教各位大哥,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在用西门子的PLC和西门子的变频器进行通讯时,我在程序中所用到设定电机的速度的时候所用到的DB数据块是如何在变频器上定义出来的,为什么就能知道哪个DB块就是对应的变频器中的速度输出值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G:
补充一下,是在和6ES70系列变频器进行通讯时

楼主:
To: 田雨!!:
你先查看EB2上用的那两个点参数是怎么联的,然后可用CUVC上的X101

To: victor1981:
和MM440大同小意
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7/1/3/440PLCDP.pdf

网友J(2007-05-22):
 请教如用端子X101控制,要求有复位.正反转功能,速度给定为四档5HZ\15HZ\30HZ\45HZ
需设置那些参数?
在设置时选用BCDS1/BCDS2有什么要求?

网友J:
谢谢那位大哥能指点一下,我调试时为什么P368=2,但始终端子不起作用,还是只能MUP操作?它与P366有关系吗?

网友K:
6SE70变频器,A017与状态008交替显示在PMU面板上,何故.

网友G:
再请问一下楼主,西门子这几者之间的通讯编程是否都是类似的定义方法,谢谢

楼主:
差不多,只不过 定义的功能有些区别 通迅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G:
楼主你好,我还想请问一下,你所说的通讯方法一样能具体一点讲吗?我还不是能很明白

网友L:
唐山味儿不浓!大哥您正好,谢谢您了!

楼主:
TO victor_1981:
440通迅 那个实例很好啊,已经在具体不过了,照猫画虎吧

网友G:
受教了唐山味儿不浓大哥,小弟见天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调试一台6SE70变频器时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当我在进行优化的时候做到P115=4时就做不下去了,应该是斜坡封锁了,因为我在没做优化之前是直接将电机进行外部点动控制的,我这个点动控制是正反点给定由外部PLC给定,而斜坡给定是由P401和P402给定的,点动信号已经有了,就是没有频率输出,这台变频器是我刚修了拿回来的,所以参数还在,所以我才重新做优化的,就是老报F091,我想请问一下这可能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

楼主:
其它值都做过去了吗,现在P443是多少?

网友G:
P443的值是527,就做到等于4没做过去之后我就没再接着做下去

网友G: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我现在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我是一台6ES70变频器和西门子PLC联机控制的,我现在是出现在我将风机控制开关关闭时不能使变频器停止运行我原来是将变频器的X101的8号端子作为风机过热保护的,程序是这样的L1
ITB
T DB103.DBW140
L DB101.DBW206
AW
T DB103.DB142
BTI
L 1
= = I
= "M7.3"
我现在问题是好象PLC读不到变频器的值,我想请问一下,我该怎么设置P734的值,谢谢

网友G:
我还想请问一下,P734.4=431是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G:
各位老大请帮帮我吧,小弟先谢啦

楼主:
TO victor1981:
K431 是U076 参数联接的开关量二进制的转换成 字 的形式将状态传给PLC
你的程序不够具体,没有这个部分怎么定义的 也没有通迅方面的部分。最好上传一份完整的程序

网友M:
niaho !
6SE7023运行频率上升,但电机不转
R002,R003都有对应的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R004输出电流没有,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故障,如何能处理好呢?
多谢!

楼主:
To 0.01:
检查 P493 P499 等相关 力距限幅是否被限死

网友G:
我们现在的参数部分就是利用P734.4=431来控制风机故障然后用来控制电机的轻故障的,现在的情况就是我将这个值的一个常闭点断开之后PLC却没有将风机合闸信号断开,风机控制字仍然为1,我现在就是搞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了

楼主:
先检查风机合闸信号接在哪个端子,对应 U076.几
然后用P030,r031看信号状态,来判定是硬件,参数部分,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G:
现在的结果就是用P30和r31看到的结果就是仍然为1,我想请问一下,我的U076.1=20我想请问一下,U076是做什么用的,风机合闸信号是接在X9的7和9端子控制,而风机故障信号是接在X101的8号端子输入的24V信号,我现在就是将这个信号断掉之后应该就是能将风机停掉同时变频器报风机故障,但现在就是没有按原计划实行

网友G:
我还想请问一下就是U076.1=20是表示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TO victor1981:
X101的8号端子 既是 B020
如果 用R031 看 B020 为1 证明风机已合闸,否则为未合闸
如果 风机合闸与否 B020 全为1 则 可以接点粘连 或 连电
U076.1=20 即将风机合闸信号以位的形式写入U076.1在传给PLC做监控

网友G:
谢谢你的帮忙,现在问题找到了,是有几个参数忘了设了,以后还要多请教了

网友G:
再请教一下我现在用的一个张力辊中有一个张力环节设置中将P403=15是表示什么意思呢?能帮我解释一下吗?麻烦你了用的整个一个块的定义是这样的U950.85=4 U166=3303 U167.1=0 U167.2=43 P403=15

楼主:
固定给定值作为给定 15%的额定值

网友G:
这是不是表示一个限幅呢?就是一最大只能到额定张力的15%呢?麻烦你了

网友N(2007-06-24):
感谢各位专家的不吝赐教!!!

网友H:
to :唐山味儿不浓
请问一下速度给定滤波时间P228与P226(速度调节器积分时间)不相同有什么后果了。是不是对负载叫大的时候,电机的速度、电流有影响(主要是速度、电流降)。谢谢

网友O:
这款变频器的参数非常多,功能很强大,值得好好研究,收藏以下,有问题就来此出请教各位专家.

网友P:
大哥们整太复杂了!

楼主:
to boro:
既然西门子设计了这两个参数 当然可以不相同了,否则没必要设计两个参数。这两个参数不相同,应该对负载大小没有直接联系

网友G:
能帮我回答一下上面的遗留问题吗?谢谢

网友D(2007-07-25):
楼主我现在有一问题,PROFIBUS-DP也就是70机通讯板连不上,客户发给我修,我检查了一遍,硬件没发现问题,现在手动和面板运行正常
我想请教楼主用最简单的方法测试通讯板和cuvc板好坏,主要是通讯功能。

网友A:
请问唐山味儿不浓大哥用软件如何才能看到被修改过的参数?

网友D:
备份参数时只备份修改过的参数,然后打开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to 请教1111111:
最简单的方法可以用互换来验证一下,找一个正常的变频器换换通迅板试试 或看看通迅扳的祥细报警说明

网友Q:
请问唐山味儿不浓大哥F082如何处理

网友A:
西门子服务你好:谢谢你的回答!看到你的指点后我现在可以操作这个功能了!

网友A:
还有个问题我也想问问你和唐山味儿不浓大哥,我用软件Drive Monitor怎么才能跟MM440通信呢,用USS的话,选择COM1,变频器29和30号端子应该接到电脑上哪两个针脚呢?

楼主:
To 东奔西跑:
如偶尔报一次F082,可能有下面几个原因
1检查Dp连线 是否牢固,有无硬伤。
2DP网链路 挂的设备是不是太多,应加 中继器
3换DP头 或 通迅板试试
To tanghai99:
方法1:
1.通过RS232/485适配器连接变频器。一端接PC串口,另一端接变频器的29,30端子
2。启动Driver monitor软件,设置好与变频器对应的地址和波特率,即建立与变频器的连接。
3。系统会逐个读取各个参数数据,将参数表保存就可以。
4。若要修改变频器参数,应该使Driver monitor软件切换为 EPROM状态,即要在线修改变频器EPROM内的参数。
方法2:买一个连接器(6SE6400-1PC00-0AA0),一端接PC串口,另一端直接插到变频器上。
启动Driver monitor软件,点击File\Set up an USS ONLINE connection...打开Find online drivers窗口,点击右下角的Start

网友R:
支持唐山味不浓大哥!

网友A:
能来工控网承蒙各位大哥指教,深感荣幸!

网友S:
好。太好了,唐山味儿不浓大哥你真行。学习

网友:
牛!先顶一个在问你问题!能告诉我参考值是怎么计算吗?请用通俗的话来说,我说明书上的公式看不太懂!麻烦你了!

网友T:
唐山味不浓大哥,你好,我也碰到了相同问题:6SE7023运行频率上升,但电机不转,R002,R003都有对应的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R004输出电流没有,实际测量电压及电流均无,我已重设参数,力矩限幅是默认值,且我已经带小负载运行过,任测不出电流及电压,不知道还有何高招,请赐教!

楼主:
t0 菜鸟1234567:
通俗的讲参考值就是标定用的 装置最大值4000H 对应 PLC16384 ,参考值就是对应4000H的值
例 速度参考值P353=1500R/MIN 就是说PLC给定速度为16384 时 即给定值为 1500R/MIN
反过来 速度参考值P353=1500R/M 当速度实际值为1500R/M时 PLC会显示为 16384

楼主:
TO 宣洁琦:
方法1 看功能图 给定值通道到哪被封死了
方法2 工厂初始化,重新做优化

网友:
老大,我问的是计算公式,给我解释一下那几个公式,最主要的就是转矩的计算公式.公式我有,就是看不明白.知识贫乏没办法!

网友U:
怎么让6SE70一按按钮就启动,松开就停啊,看不懂啊,呵呵
随便什么模式,请教下???

楼主:
to 菜鸟1234567:
转矩t=9550*P/N
关于功率、转矩、转速之间关系的推导如下:
功率=力*速度
P=F*V---公式1
转矩(T)=扭力(F)*作用半径(R)------推出F=T/R---公式2
线速度(V)=2πR*每秒转速(n秒)=2πR*每分转速(n分)/60=πR*n分/30---公式3
将公式2、3代入公式1得:
P=F*V=T/R*πR*n分/30=π/30*T*n分-----P=功率单位W,T=转矩单位Nm,n分=每分钟转速单位转/分钟
如果将P的单位换成KW,那么就是如下公式:
P*1000=π/30*T*n
30000/π*P=T*n
30000/3.1415926*P=T*n
9549.297*P=T*n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功率和转矩*转速之间有个9550的系数的关系。。。

楼主:
to huangbd:
按钮接X101的8号端子 p554=020 p443=5

网友U:
谢谢啊 唐山味儿不浓:
我这台变频器别人设过参数,p554=20在1的状态,但变频器显示11,ready for operation,我看了一下图纸,p654=0,但是b16,b17我找不到组到那里去了????默认到那个连接器啊??
谢谢了

楼主:
to huangbd:
变频器显示11 可能是你没给使能 P561 (控制字1 BIT3)可通过R550检查
你所说的b16,b17是控制字位吧,默认是0 即XXX.1 可通过R012查看所用参数组

网友T:
"TO 宣洁琦:
方法1 看功能图 给定值通道到哪被封死了
方法2 工厂初始化,重新做优化"
感谢唐大哥赐教,当时情况我已重新工厂初始化过,且给定值已到R014,想不出什么招,所以申请服务,服务结果,一块触发板坏,CUVC板也坏,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U:
使能P651直接就是默认1

楼主:
huangbd:
问题解决了吗? 其实 象你所说的 起动显示011 就是参数问题,实在找不到原因 初使化是个好方法

网友V:
很不错嘛,写的很专业

网友U:
呵呵,那就初始化了

网友W:
我那里报F002经检测检测电路都是好的,设置也没什么问题!!!
改怎么做?

网友X:
顶下,唐山味儿不浓大哥你真行。学习

楼主:
TO 工控维修:
什么情况下会出F002
你检查进线端子电压了吗,内部保险是否熔断,检测电路中的几个电阻有无损坏,压降正常吗。
如果都没问题,重新插拔CUVC板,换块CUVC板试试
在不行申请服务

网友W(2007-08-24):
谢了!回去试一下!好了请你吃饭~~~~~哈哈h

网友Y:
P443.1=6002 P554.1=6100为通信参数

网友Z:
唐山兄弟,我上次问你的问题怎么也想不明白,这里我把我资料上的公式给你发来,你给我讲解一下.
功率有两个公式

1;  PW.ref=P354*P353*2*3.141/60
2;  P mot.rated=p113*2*3.141*p108/60
转矩的公式
3;  P113=PW(mot.ted)/2*3.141*n(mot.rated)/60
我想知道公式1中的PW.ref是什么?公式2中的P mot.rated是马达的什么?公式3中的PW和n分别是马达的什么?这些公式中的P353我给马达额定值的两倍,参考频率也是马达的额定值两倍.麻烦你了,书读的太少,不会看公式,理解能力也差,

楼主:
to 菜鸟1234567:
你看看电机拖动找找 公试 就知道了
如果再不会看,也没必要研究 上面的 公试了

网友Z:
不耐烦了是吧!我只是那两个英语看不懂而已,直接告诉我PW是电机的额定什么,n是电机的额定什么,P是电机的额定什么不就干脆了吗.用得着说那么多吗?你说的吃力我看着也吃力.我如果能很清楚的看懂你说的那些我还用要你说的通俗点简单易懂吗.我查字典过的,查的不是很明白,大估计P就是电机的额定功率,n是电机的额定转速,至于PW是什么就不明白了.我只是虚心求教而已,不要以为看不懂这个就一定是个只会给电机接3根线的家伙.说那么一大堆的,其实那对很多问问题的人都不实际的.人家就要简单易懂.不好意思,说重了,希望没破坏你的心情!你可以不告诉我问的问题了.

楼主:
TO 菜鸟1234567:
不耐烦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都是来讨论问题研究问题的,没有人什么都懂,也没有人什么都不懂。 我主要的意思就是有些问题没必要刨根问底,公式会用就行。 公式已经说的很通俗了  再想通俗只能找书本了

网友G:
有道理,大家不要带着情绪来讨论问题,有不懂的就问,唐兄都是很耐心的回答的,所以不要说过激的话,以免伤了和气

网友X:
学习了,唐山兄谢谢您,有空过来广州给电话我,请您吃饭,当面向您请教,我的电话是15992457001

网友AA:
厉害.学了好多东西啊

网友AB:
我单位的有个备用的逆变器DC-AC,西门子的,正常工作是不用它,用的是变频器,是提升负载,正常工作是80A左右。在用逆变器时(事故提升时)电流在刚启动时和正常提升的差不多,但有时(1/3左右的几率)突然上升到148A左右的电流限幅报F011,检查电源也没有下降太多,负载也没有短路,十分困惑,有什么好方法,啊?比如设置什么参数什么的?多谢了~~

田雨!!!

网友:
请问那位大哥,有OP1S操作面板的使用说明书没有,中文的.谢谢!!!

田雨!!!

网友:
请问大哥,6SE70变频器,报008,开机封锁故障,有那些方面的问题.
它是在减速时报的多,不换档位运行中是不报的.

网友AC:
谁有SIMOVERT MASTERDRIVES 矢量控制应用于电梯和提升机 使用说明书? 谢谢了!

网友W:
兄弟可以发整份资料发给我吗?来广州玩吃喝我全包了.拜谢了
iou1314lyw@sina.com

网友AD:
请教唐山兄:西门子运动控制的cumc板怎么调整阿,里面有些参数和CUVC不一样!

网友AB:
一般在速度切换时变频器产生干扰会使一些模板报警,产生错误信号,误动作等,检查电缆屏蔽,布线是否合理。

网友R:
将一台6se70变频换过cumc板,必须作功率定义吗,换过cumc板后,电机还得恢复出厂设置,重新优化吗?
如果换同样型号的电机,用不用再重新系统参数设置,我们这换电机没有作过,但别的厂在更换mm440下的电机后,每次作参数优化,有必要吗.

楼主:
TO edanssss:
用变频器没这样的问题吗,你是怎么切换装置的,拆线换?有速度反馈吗?

To 田雨!!
OP1S操作面板的使用说明书 失量大全上册有

显示008 意思:装置脉冲封所,处于禁止运行状态 可能原因如控制字1的2,3位(包括X9使能端子);或运行信号未断,报故障了直接复位,向你所说的情况,可以停电后重新插拔CUVC板试试,再不行就换CUVC应该就没事了。(前两天我们这刚好有一台是这个情况,换CUVC就好了) edan: 说的也很可能

to fen770:
这两个型号的区别,CUVC传动控制系统;CUMC运动控制系统。前者用于传动控制场合,后者用于伺服控制。两者的内容有一部分是一样的,只有特殊功能不一样。

TO  千山独步:
控制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没必要再忧化

网友AE:
楼主;  请教6se7022-6TC6I-z起动时报警显示A017.F153SHI是什么故障,怎样去消除故障.

楼主:
A017  X9 端子5-6)是否接触不实
F153  书上是这样描述的 “No valid sign-of-life tool interface。在工具接口监控时间内,无效退出寿命来自工具接口。在监控时间内,来自工具接口的写任务循环地执行,因而,对于每个写任务,无效退出寿命增加1。”

网友AF:
请教个位;
 6es70 通道是如和使用的
在6es70 中如何不使用内部的斜坡函数,而是使用PLC中给定的速度和加速度,这样用有什么好处,

楼主:
TO xiao:

P462,P464改为0就相当于不用 斜坡函数
用PLC直接控制太麻烦,不好调节,应该没啥好处

网友AE:
谢谢,受益了.F153是否可以理解为变频器不能回馈控制器指令.X9端子5.6电压正常.很长时间了,变频器就须要多次指令才能起动,总线制,直流入.运转中突然停止,处理时被人更换了整流模块,还是不行,请教是否还有其它原因.

网友AF:
    在PLC中计算速度和加速度,把速度给到主设定P443中,
加速度给到P506中,为什么要把加速度给到P506中启动了,线速度从0-45M/MIN给到P443中,在加速时P443中的转速也是改变的,

网友AG:
请问一下品P358是什么功能

网友AG:
请问一下P358是什么功能

楼主:
TO 雷建华:
听您说来,您对此变频器了解很透澈了,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了。我怀疑还是应该硬件有问题导致,实在不行,可以向西门子技术服务打电话问问。谢谢您的支持,有理解错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教、共同研究。提高。

TO wanghefa009

加速度给到P506中启动,我认为应该是响应速度快些。

TO KASEN:

使用参数P358 (钥匙)和P359 (锁),可锁上除“用户参数”
和“固定设定”菜单外的所有菜单。P360,选择可在“用户参数”菜单中看到的参数的功能参数。选择“用户参数”菜单(P60 = 0)之后,除参数P53和P60外,仅输入到参数标号3到100的那些参数可读。

网友AE:
楼主;很是感激您的指导,我不在国內,不懂英语,看到您的帖对路,高兴得很,在您的指导下才有一点理解,真的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因6SE7022还未修好和购到现机,只得用LENZE代替,但起步和停止不能完全同步,"定行机的双链条控制',很郁闷,不懂啊,希望能得到您的继续指导.再次感谢.

网友AH:
电机的转矩是根据P353的值是根据计算出来的,就是说P353=100%
请楼主解释一下P487,P494,P500的意思,好么

网友AH:
请问楼主P353,P354所对应的值 都是100%,对吧,比如说P444的值为200是什么意思,P494的值为200是什么意思

网友R:
楼上的朋友,你可以先去自助资料库下载总参数表看看!

网友AH:
谢谢你,我亲自做过调试,希望楼主能告诉我P494的意思

网友A:
唐山味儿不浓大哥你好:中秋快乐!小弟再次碰到难题想请教6SE70变频器用本机面板设目标值,用17和18脚做反馈,压力变送器是4-20ma,做恒压供水应该怎么实现?变频器需要设定哪些参数呢?谢谢!

网友AI:
报警F002 ---故障意思:母线欠电压。还有一个可能
我碰到两次都是分压板坏了(在CUVC下面的那块小板子)

网友A:
还有.用的是正反馈.

楼主:
MEXICO:
P494 就是一个系数,100% 相当于给定值×1

tanghai99:
P632.2=4 4-20MA  P130=14 模拟2 17,18 做为闭环

cdust:
谢谢您分亨经验

网友AJ:
唐山味儿不浓:谢谢,你有没有6RA70的调试过程和参数,我的邮箱。MIN1981517@yahoo.com.cn

网友AK(2007-09-23):
 TO 唐山味儿不浓,看了你很多关与S7的贴子,感到你是强人,
你无私的奉献,很感谢你!

网友AH:
请问唐山味儿不浓:
    若P494设为200,是不是P493的值*2呢,也就是真正的输入值为2倍的P493,且这个值不能大于P492,若大于P492,真正的给定值为P492,是不是这样理解啊?

楼主:
对,但和P492没关系

网友AH:
那P492起什么作用呢,起限制的作用吧,若总的值大于P492,就要取P492了

网友AK:
TO 唐山味儿不浓,好样的,

楼主:
To MEXICO:
应该也起限置作用。您不防试试,把P492=5,P493=170,P494=200,然后正向运行,看看R947 是5还是10 就知道P492什么作用了

网友AH:
我好象觉得6SE70没有PID功能吧,请唐山味儿不浓指点指点

我现在用的电机是西门子的电机,所以在配置电机参数时,只用到P095=2,P097两个参数就行了,而在配置编码器的参数时,只用到了P130和P151,请问IEC的电机(P095=10)需要配置哪几个编码器的参数?比如说编码器的供电电压需要配置么,是不是6SE70的编码器默认供电电压就是15V?

我想请教楼主当用PROFIBUS-DP控制时,是不是一定要把P368设置为6,我看到了老外设置的参数,用的也是PROFIBUS-DP控制,但是他把这个参数没有设置为6,而设置的是1,我觉得这个参数没有起到作用,我看到说明书上的,P368仅用于增强书本型,增强书本型书本型是什么意思???

网友AH:
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啊

网友AL:
大家好,最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论坛了,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很多搞传动的兄弟没有西门子传动的资料,或者不全,导致自己不能迅速的解决问题,或者不能理解其中的调试方法,没关系,大家可以给我邮箱发短信,我会发给大家的。仅限西门子传动资料。

zhuoyonghao@163.com 13911168197
联系人:Mr John

北京市晶岛变频传动培训中心 培训热招中
发邮件报名或咨询均可,请附带个人资料

楼主:
to MEXICO:
西门子的电机优化过程也一样,可能多个温度传感器,其它的参数配制按照说明书走就行了,无关紧要的就用默认值,编码器电压基本上都是10-36V,我所接触到的6SE70默认供电电压都是15V。
PROFIBUS-DP控制时,P368我们没改过,就用默认值

网友G:
请教一下各位,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边的一台6SE70箱和PLC通讯在PLC中显示通讯不正常,但是观察通讯板上的3个灯都是正常亮的,我用的是Profibus-DP通讯的,PLC是S7-400系列的PLC,下面是我监控到的通讯块的部分画面,请帮我看看吧
在图的下面的一个通讯块就是不通的那个块
这两个是通讯故障的编程部分

网友R:
TO:victor1981
不知道你所通迅的是一台变频还是两台变频呢,看出一点问题来:是你对一台变频进行数据读写时没有对应一个DB(一个是DB100,一个中DB101)就我所见的都是一台变频通迅对应一个DB的.不清楚您的DB
另一方面你没有把硬件组态的地址图贴上来,不知道你的通迅地址是否正确.
最后,你是怎么判断变频上通迅板上的3个指示灯正常呢,是不是看着灯亮了呢,可能是误认了吧.通迅正常时那3个指示灯应同时亮灭的.

网友R:
TO:victor1981
你再好好看看程序实例,应该不难找出问题的所在哟.有什么问题再发表上来说说.你可以参考下面这个例子:

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7/1/3/440PLCDP.pdf

网友AM:
时代又出新8000系列新产品了,价格性能还不错。
13581511860   吴先生

楼主:
 TO: victor1981
千山独步 说的有道理,
不知道你所说的这个问题是新出现的故障,还是第一次调试?
造成网络不通可能是 DP 地址不符 、硬件下载不对、程序 调用的DB 块未下载、网线不通、变频器CB通迅板坏等。
看您贴的图可知 程序 调用的DB 块已下载,如果是第一次调试,重点看看硬件组态是否有问题,DP地址是否正确(改DP地址要重新上一次电),网线及DP接头是否正常,DP头终端开关设置是否正确 如果故障不好查,可以将DP地址改成正常的那个装置DP地址,拔掉另一个装置DP头,注意:DP头终端开关设置

网友G(2007-10-24):
多谢各位的指点,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问题就是硬件组态中的每个电机对应的地址出现了问题,改正之后问题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AN:
To:大家
我厂使用的6SE7090变频器是使用过程中出现电源板及CUVC板损坏现象。更换新板下传参数后总报F011故障,此时我们并未启动电机,而板子也是新的。请各位高手指点。急!急!!急!!!
多谢了!

网友R:
是开机就报FO11吧,可能是电流取样电阻坏了,去试试修理一下,不行就报修.

网友AO:
请教大哥:一般变频器(6SE70系列)调试步骤 能给详细说一下吗?象先开环再闭环,摩擦力,转距这些测试,做TRC图形等等。
请唐山大哥给详细说说调试过程
PS:咱们是半个唐山老乡

网友AO:
我遇到过一次F011,在开始调试时,变频器输出有两相短路了。

网友AN:
我把具体现象在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首先发现板子上X9的1、2端子间短路,经检查发现整块板子被击穿。随后又发现CUVC板亦有损坏现象。所以我们更换了这两块板子。更换后24VDC可以上电,但是报F011。下传参数后仍然报F011。检查变频器输出端子每两相间的电阻均平衡。请问是什么问题,下一步该如何去做?

网友AP:
唐山味儿不浓老师:你好!
请教,现在是这样的,我用的是整流加逆变的方式控制。上位机不参与控制逆变器,只是需要监控它的一些参数:比如,速度,起停与否,等等 ,这些参数在什么地方找,又设为多少呢?
另外就是我电机加了编码器,功率也不大,P114的参数我设为多少呢,P130的参数 设为11还是15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项目是整流加逆变器,输入是690。直流是890V的 逆变器是1500W的一台主的 一台辅的 ,共用一台平衡电抗器,他们是同时启动,我想请教,他们需不需要对参数特别的设置 我找遍了都没找到,但我看整流一主一辅都需要设置P76着个参数,逆变难道不需要设置吗?
期待你的回复,!谢谢

网友AP:
不好意思 是1500KW 打错了 !

网友R:
1,那些上位机显示的数据,可以到变频相对应的DB块中查找,参数设置和你的控制方式,DB块编写有关系是,例:如果是DP控制的话,那么P734.1 对应状态字1 ,那么在DB块中从变频起读的第一个字就应设置为状态字对应的位,共 16 位. 注意位的高低顺序哦.
2,一般p114=0 p130=10(无编码器) P130= 11 (有编码器)
关于第三个问题,我不肯定,交给唐山味不浓来解答吧.

网友AP:
千山独步,谢谢了!

网友AP:
老师们:请教个问题,现在我有两台6SE7031-8TF60需要用6SX7010-0FJ00的同步SLB板进行运行同步,但不知道这个参数该怎么设置呀,另外我把两台相同功率型号的CUVC板换了,不知道需要设什么参数不?
期待着老师们的指点,同时也在此谢谢了!

网友AQ:
唐山师兄,6SE71的变频,双向DI/DO口 我这样设置为何无效 X101/3 定义成故障输出 P651.1=B0160 ,X101/4 定义成运行 P652.1=B0104 请唐山兄指点迷津!!先谢过了

网友R:
TO:堵车呀
在变频器的X101/3输出故障指示就应该让P651.1=106(指示灯接在X101的2.3即可.如果将双向DI/DO口设置输入使用时,需将相对应的开关量输入的参数标号下的值设置为0.变频器运行指示X101/4时,需将参数P652.1=104

网友AQ:
TO:千山独步
您好!
感谢你的回答! 我设置P651.1=106 在故障时还是无输出,后来我将P651.2设置成B0106 在故障时居然有输出了,不知标号1和标号2有什么区别? 另外,P654.2在设置时显示破折号,参数不能输入, 不知是什么原因? 是被其它什么功能占用了吗,我恢复了出厂设置还是如此

网友AR(2007-11-29):
唐山味儿不浓老师你好,我的70通单相电(S相和T相}报F0029,断电后E间断闪烁,70系列我接触的不多,请赐教。

网友AR:
唐工你好,我手里有台6SE70系列变频器,我给S相和T相通单相电时,刚开始显示一个E,又显示4 个E,稳定之后显示F029,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网友R:
F029故障是找不到传感器信号,当把两个传感器都拆掉时会报F029,g一般从传感器的前端开始查(可能是传感器前端的A7三极管坏了).当这两个管子同时坏时也显示FO29.
你也可以到自助资料库中搜一下"变频维修实例",也许对你有帮助.以上内容也是从里面摘编的.仅供参考了.

楼主:
好久没来了,感谢 独步 的解答,真心希望 象 千山独步 这样的 好心人 多一些,象 独步 学习!

网友AS:
请问大家,变频器带编码器能做定位控制吗?有哪个参数能使编码器的计数清零?很着急!大家一定要回啊!!!

网友AT:
   呵呵..大家好啊!

网友AU:
P113额定电机转矩=9549.Pn/n

网友AV:
如果电路板损坏的话,报警和故障都不准确了

网友AW(2007-12-31):
我设置了参数锁P359,结果就只能看到P060和P053两个参数其他的都看不到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么

网友R:
将P358=P359后,应该解决.

网友AX:
学习了,新年快乐!

网友G:
新年快乐,各位兄弟姐妹们

网友AX(2008-02-07):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网友AY: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6SE70  MC书本型变频器将参数P368 改为0,采用键盘控制电机正传,反转,以及调速的需要,然而键盘不好用,不知是什么原因?难道和变频器有一个外接停止开关有关?该点是接通的还是断开的?

楼主:
直接修改参数P554=5,P443=58

网友AY:
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大家一下。关于变频器刹车的问题
一台驱动30KW电机的6SE70  MC系列变频器,从高速降到零速时,无法实现按照设定时间完成。我将降速时间参数P464设为50(秒)结果电机拖动辊子由于大的惯性,需要近十分钟时间才可以停下来。是否由于变频器刹车系统没有投入工作,或是其他什么原因?谢谢大家!

楼主:
可以试试速度闭环,这样50秒就应该可以停下了

网友AZ:
我厂使用的西门子6SE7023-8ED61-Z变频器,现在增加一个码盘,但是按照说明书上的参数设置改动参数后却启动不了,报故障为F015,现场也校线了,码盘电源正常,不知道需要做哪些改动?请帮忙诊断一下,谢谢!

网友BA:
唐山有个供水的项目要用这种变频器,正为没资料而发愁了,帮了我大忙了

网友BB:
下面引用由唐山味儿不浓在 2007-1-6 21:02:00 发表的内容:
  to tanghai99:
B6100~6116 是SCom2的第1个字 开关量
K6001~6016 是SCom2的控制字<br…
--------------------------------------------------------------------------------------------
您好 我也正在研究这些参数 看了您的这些说法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  我们可以给变频器设置如下的P443和P554参数
P443。1应=6002 速度主给定
P554。1应=6100 开关机命令
这样一来对变频器动作就是由PLC以通信的方式在控制字中来控制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设置成
P443。1=11 速度主给定
P554。1=22 开关机命令
这样一来呢就是由模拟量的输入和开关量来控制变频器的动作

可以这样理解吗?静候佳音~~

P

楼主:
可以这么认为

网友BC:
下面引用由水城在 2007-5-22 17:19:00 发表的内容:
   请教如用端子X101控制,要求有复位.正反转功能,速度给定为四档5HZ\15HZ\30HZ\45HZ
需设置那些参数?…
--------------------------------------------------------------------------------------------
我也想知道,呵呵

网友BC:
为了节能,我考虑将一台电机改为变频控制,型号为6SE7023-4EC61,CUVC卡参数需设置为端子控制,多档速度,如何设置,请教,谢谢

网友BD:
唐山味儿不浓老师你好:
西门子6SE7012-0TP50-Z=G91+C23变频器经常报F061,是何原因?另外用Drive Monitor软件在线看r002数值经常变,是什么原因?能不能描述一下Drive Monitor软件的使用方法。

网友AY:
大家好, 6SE70系列变频器提供如下可选件,各代表什么?谢谢大家!
        G43  G91  G93  K02  K11  C23  K80

网友R:
TO:小麻籽
关于Drive Monitor软件的使用方法,可以参照矢量大全上册,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到自助资料库中下载去.

网友BE:
变频与电源.群号"43488463" 欢迎从事自动化、工控、传动行业的人士加入,如果你想了解这个行业,想交朋友就出发吧

网友A(2008-06-30):
请问各位老师:Drive Monitor软件里面怎么没有6RA70?只有6RA24?

网友A:
还有就是6RA70能不能像欧陆590一样设为电枢电压反馈呢?

网友BF:
楼主我是一个新学者,我初次用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是用在起重机的起升机构上).我想用X101端子5‘6作正反向,7'8作速度给定一,跟定二。9作复位,3端子作变频器运行信号输出,4端子作变频器故障信号输出。该怎样调试,都用到那些参数。请你帮帮我呀!!!先谢了。

网友BG:
590及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硬件故障联系013893683865

网友AV:
你也是唐山的吗?交个朋友,我在曹妃甸

网友BH:
大哥,我在使用的时候还没有碰到什么问题,遇到就找你了!谢谢

网友BI(2008-08-04):
引用 网友BJ:

网友AY:
柜式6se70 VC西门子变频器,调出电机温度参数r009,显示-50,可实际电机温度有70度左右,断开电机温度传感器负载,变频器报警A023,电机温度传感器报警,调出r009,显示200.看来温度传感器参数设置了,可为什么不能正常显示电机温度呢,能否就该变频器的相关温度参数设置介绍一下,包括温度报警值,温度故障值的参数设置,简言之,怎样正确设置电机温度参数,调出r009能显示电机即时的温度值,达到120度报警,达到140度故障停机,谢谢!

网友BK(2008-09-24):
报F0012跟电源板有关吗?电源板输出的各种电压都正常,是不是电流检测元件出问题了。

网友BL:
设置无速度传感器的转矩控制,试了一次,没成功!

网友BM:
请教当P60不可见时,该如何调试!先谢了!

网友BN:
如需要西门子6SE70机器上面的配件可以联系013221971118沈先生,本处70大功率配件比较多

网友BO:
总结的很好,很值得参考。

网友BP(2008-10-28):
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电路板查询:WWW.BPQPJ.CN

楼主:
找我的朋友,请到http://tieba.baidu.com/f?kw=%D0%C2%B5%E7%B9%A4?这里发帖,更容易回复,精品贴集中。

网友BQ:
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配件可查询WWW.BPQPJ.CN(大部分配件5折供应)

网友BR:
高薪聘请高压变频调速等技术总监一人、销售副总一人!广州上班,QQ:8374940 Tel:13924198417

网友BS(2009-04-13):
请问下前辈门U001,U005,U007都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BT:
引用 网友E:
关于请教一下,6SE7026 模拟量电流输出可以设为4-20MA吗,

不单是你说的那一种,其它型号也可以,本人只是负责公司的变频器维护,有一个经验值:P643设为-16,P644设为6。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BU:
唐山味儿不浓先生:有个问题想请教,6SE装置老是报F028,通常有哪些原因引起的, 跳闸时 r783=47HZ, r785=6.7A, r786=365V, r787=0000100001100000, 进线电源380V,一下子实在找不出原因,烦请先生指点迷津,谢谢了。

                                         致:

礼!

网友BV:
真的得不错,没有搞过6SE70的好好向唐工学习了!

网友BM(2009-06-09):
我有一台6SE7031机器,运行的时候像万用表一样的滴滴叫,停的时候就没有叫声,不知道什么原因?(带电机没有问题)请大哥指点一二,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BW:
楼主厉害!

请教一个问题,用ABPLC控制变频器(6SE70),用PROFIBUS通讯,

1我该怎么设置变频

2二者如何进行数据交换呢

3PLC通过什么程序来控制变频器

4如何实现用PLC实现速度控制呢

楼主,给你活了,帮帮忙

为了这个事情,我都发了好几帖了

问了很多人,也没有给我很明确的答复

网友X:
CUMC唐工能介绍下吗?

网友BX:
你的回答让我受益非浅,谢谢了!以后碰到难题还的找你帮忙,望唐山味不浓大哥多多教导

网友BY:
多谢回答,希望工控多点这样的贴子哦!!

网友BZ:
好啊,谢谢。看资料真的太费劲了。

网友AL(2009-08-12):
西门子变频器&PLC培训

http://www.pulse-man.com/

培训中心简介:
中心备有完善的试验设备,舒适的课堂环境,人性化的授课方式。由于西门子工控产品门类众多,为了达到我们专业化的水准,我们每个产品都有专门的讲师授课,每个讲师都是一个产品的专家,这样足以保证每个学员接收的都是专家级授课。

-培训对象
毕业或即将毕业的与电气专业相关的大学生(电力电子类、工业自动化类、机电专业、工业控制类专业等相关专业)
各企业生产、设备管理人员、自动化电气工程技术人员、自动化设备(生产一线)操控人员、电气设备维修行业从业人员、自动化电气公司业务人员等欲提高自动化专业技术理论水平的人士。
二.授课方式
1、由本中心具有多年一线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的年轻讲师主讲。
2、科学安排课程,理论知识和动手操作,随讲随练结合实物点评,保证学员的学习质量。
3、本培训中心有自己制做的视频教程、图片教程
4、在讲课中大量穿插故障案例和解决方法,使学员学习理论知识更形象,动手实操目的更精准。

三、报名条件
具有一定实力、志向、电工电子基础知识的都可报名。收到您的培训申请后,我们将尽快确认开课日期。
四、培训目标
1、无实际操作基础人员通过培训学习,对变频器和PLC能够进行系统掌握,即能够对变频器和PLC进行正常调试维护保养以及处理常见故障。
2、熟悉变频器和PLC的人员通过培训学习,更能把握变频器和PLC使用的深层问题(如工艺控制),针对实际情况做到快速反应、即时解决故障为正常生产保驾护航。

网友CA:
本人初学,谢谢楼主!

网友CB:
楼主水平很高,学习了!

网友CC(2009-09-14):
学习了,唐山味儿不浓,太感谢了

网友CD:
请问下,变频器带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用于钻井行业,在运行时,由于底层的原因,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有规律的变化,这时制动电阻也在响,而且响的频率和电流的变化是一致的,请问制动电阻响,是坏了吗?

网友CE(2009-11-16):
大哥,小弟是刚接触变频器的初学者。对一台6SE70的参数设置不是很明白,可否请您解释以下?谢谢,希望不吝赐教。P561=620 P564=255 P586=16 P640.1=22 P640.2=148 P651=107 U239.1=15 U239.2=106 U239.3=0 U240.1=18 U240.2=20 U240.3=0 U281.1=12 U281.2=619

网友CF:
唐山味儿不浓,你好!

本人初学变频维修,遇到西门子MM430(110kw)和G150 (220kw)变频器的驱动板存储芯片24c32损坏了的情况,不知你有无该芯片的数据文件。西门子的变频器型号版本信息都存储在驱动板的24系列芯片上,一旦损坏很难修复。本人开始注意积累这方面的资料,比如富士G9主板存储片93c56,西门子MM430的37kw机器,有现成的数据文件,愿免费与各位分享,谢谢你的关注!!!

本人的邮箱:hyb087960@sina.com

网友CG:
如何测量6SE7035输出功率

网友CH(2010-02-26):
引用 网友G:
关于我还想请问一下,P734.4=431是表示什么意思?

连接器K0431

网友CH:
请教?西门子《矢量控制》K0153是什么值?速度控制环节的输出,怎么一下子就成为转矩呢?见参数设置6部分P100=4的情况

网友CI:
太强。请问各位高手,我只是简单的设置几个开始参数。就自学习。这样能不能烧电机或变频器有损伤

补充一下。只是把电机标准,及电源电压及一些我知道的东东输入进行。然后就自学习。这样会有伤害吗?

急等回复。

网友CJ(2010-03-29):
学习

受益匪浅,有空探讨学习一下

楼主(2010-05-06):
对:zsgw2004 关于

请教?西门子《矢量控制》K0153是什么值?速度控制环节的输出,怎么一下子就成为转矩呢?见参数设置6部分P100=4的情况

内容的回复:这个问题没必要研究,知道结果就行了,你就把他当做定理就行了

网友CK:
你好唐山味儿不浓,,6SE70变频器如何设置成用PMU控制,如果是没有电机的话怎么调试变频器,,要设置那几个参数

网友CL(2010-10-09):
楼主  弱弱的问下+建议一下  可以建一个QQ群  大家可以在那里多多向你学习下  咋样???  本人小东北!!嘿嘿

网友CM:
各位大侠,这有一台西门子420变频器5.5kw的上电报A0503    在网上查着是芯片24c02的程序坏了,但是 没有在变频器中找到这个芯片

网友CM:
欢迎各位维修变频器的同仁加入变频器维修群71558463

网友CN:
6SE70与S7-300DP通讯应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CO(2011-01-08):
请教楼主,我有一台6se7021 7.5KW出现启动时电机抖动起不来,然后就报F011,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CP:
       小弟学习了,想请教楼主,6SE70用于探尺,出现放尺不是匀速下降,没有像6RA70那么标准,怎么回事了,谢谢唐工!

网友CQ(2011-02-26):
1.6SE70输入/输出端子设定
2.6SE70模拟量端子设定

网友CR(2011-04-25):
太感谢了,正在找这个资料

网友CS(2011-09-08):
厉害,唐山味不浓,真是高手啊

网友CT(2011-10-28):
请问有G150变频器的基本参数设置清单表吗?

网友CU(2013-04-01):
请教一下唐山味儿不浓大哥     西门子6SE7035-1EK60-Z变频器开关量控制参数怎么设定?变频启动后面板显示0000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CV:
引用 楼主:
用电脑联机,可以达到你所说的效果

网友CW:
谢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X(2014-01-01):
多谢唐山味不浓的回答!谢

网友CY(2016-03-23):
6SE7032-2EF60  的变频器.换了同型号的,电压什么都正常.只是新的变频器没有EB2板,把坏的变频器上的EB2板插上.

网友CZ(2016-05-10):
简直太有才,,谢谢,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