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RS-485求助

楼主(2007-01-05):
各位大哥,小弟有事求大家帮帮我,
才料:三菱触摸屏F940
三菱可编程控制器 FX1N40MT
三菱通讯块FX1N-485-BD
三菱变频器FR-S500
目前我将器件已经连接在一起了,不过我用RS指令编程无法通讯,我想看看一个简单的举例.
我看了,变频器的资料,也看了PLC的资料不过,我还是搞不懂.我希望大家能将程序上传,如果上传不了的话,我的邮箱地址 op12597758@yahoo.com.cn QQ 314187849
触摸屏可以控制变频器的 停止 启动(正转,反转) 频率的监控 可以改变频率
谢谢!

网友A:
看线接的对么?RS485是接受+对接受+。看波特率设置、通讯参数设置一致么。首先保证参数一致。再找个命令比如启动试验一下。一个命令通过了,其它就好办了。我刚开始做西门子S7-200与TD2000时就是这样。我做三菱编程电缆,需要的到plc.123ye.com上看看。

网友B:
好象不行,这贰个通信口不能同时通讯.
参考FX通讯手册,很多地方都有下载.

楼主:
通信是可以的

楼主:
谁能发个最简单的程序给我啊

网友C:
去三菱的网站去下一个程序看看。

楼主:
我已经编出了正反转了,可是不知道,输出频率是如何调的

网友D:
我有一个通讯示例程序,是用的FX2N的PLC,触摸屏用的是940,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blog.hangzhou.com.cn/index.php/490701/action_viewspace_itemid_46492.html

网友A:
输出频率在一个寄存器里设置,发送给变频器里有个字是设置频率的。欢迎光临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FX2N的和1N的不一样,FX2N有专用的指令,搞了好久还是不成功

网友E:
确实挺麻烦的

网友F:
通信没问题,又能正反转,且可读取频率,说明你已知道正反转及读取频率的协议地址.那么你只要找到写频率的协议地址就可以设定频率了.

楼主:
今天我看了老半天才知道如何编这个程序,当然是原理,我把他做完成了.写的详细一点上传让大家共享.

网友G:
增长见识,不错

楼主:
帮我解释一下, ADD DO D1Z D5 什么意思特别是D1Z

网友H:
可以见意买一个fx1n-422的通讯模组直接与GOT连线就可以了 不用使用RS指令 然后程式内部再给出输出信号到变频器(高低速的频率及加减速时间都可以在变频器上来调整的)。485BD也可以直接与人机连线不过线路要对调。

网友H:
ADD是一个加法程式 把DO加D1Z结果放到D5 z是数据暂存器,如果z内部是3的话那D1Z就是D4 (z是一个变数也有可能上面有使用一个SER指令 )。

网友I:
原来如此

楼主:
谢谢,我现在可以通过触摸屏调整3台变频器的 正转,停止,反转.但是不知道如何调整频率,指令是RS D200 K12 D200 K10 不知道那个寄存器是调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