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度表的接法

楼主(2007-01-05):
我今天上班接一块电度表不知道怎么的,都是反转??

网友A:
     进、出端子接反

网友B:
原来是正常转,然后没动过电表,第二天就自己反转了吗?

网友B:
看错,是接电表,那就基本是接反了

网友C:
同意
志斌哥哥
大好人

网友D:
互感器没接对。

网友E:
这个情况我也碰到过,我是一个三相的电度表,接互感器的,接好以后也是反转,当时我也换过互感器的L1L2接线头和电度表的进出桩,但是还是一样的情况,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请问各位高手能给我指点,谢谢了!

网友F:
带互感器的三相电度表,出现反转,到K1、K2或到穿芯方向,但只到其中一种,全到了就等于没到。记住要三相都到。

网友G:
这个没有见过,那天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