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个偶然接线问题

楼主(2007-01-05):
问题: 在一个墙壁开关内,接电风扇
一个墙壁开关控制一个40W 白炽灯 在开关处能接电风扇,(能将就用)
谁知道大体方法或原理

网友A:
问题有点模糊,没弄懂,请将问题再说详细点吧,要不没法答!

网友A:
是不是要在一个只有火线的开关引线接电风扇?

楼主:
我记得当时的结果
开关开着时,电灯亮,电扇不转
开关关着时,电扇转,灯不亮

网友B:
估计你是把电风扇和开关并联了,当开关开着时,相当于短接电风扇;当开关关时,电风扇从开关取得电源,从零线返回构成回路。

网友C:
找到开关控制的灯头,把40W 白炽灯灯头短路,当零线用,开关一般控制火线的,这样获得220负电源。

网友D:
那样灯泡不是用不了了

网友E:
很正常啊,风扇和灯串联,灯在不亮时阻值很小啊,远小于风扇电阻,所以风扇会转啊

楼主:
对,电风扇的阻值远大于灯炮的,经计算,有210V左右的电压降落到电风扇上

网友F:
这个应该不是电工

楼主:
一个初学电工也干的,不过很有创意

网友G:
哈,如此接线!

网友H:
有点意思

网友I:
风扇接再开关里?果然厉害!

楼主: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网友J:
电扇转了多长时间?

网友K:
如果导细了,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小心啊!

网友L:
其实这个方式也可以用,就是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关灯风扇就吹,确实蛮好的

网友M:
是个双联开关吧.

网友N:
正常,有一次我买回的设备用错交接触点,怎么也查不出问题,后来依接线画出线路图,和此线路有相似之处!!!

网友O:
用双联开关就可以了.如果你会用两个开关控制一盏灯,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网友P:
是不是被逼的,我以前也干过.
呵呵

网友Q:
晕,风扇的零线去哪了?????????

网友R:
电扇画得 有点意思

网友S:
是不是偷电的,呵呵

网友T:
真有闲情逸致

网友U:
晕!这样的接法不可取,一但风扇绝缘损坏或更换灯泡时都带电,触电的危险性更大。

网友V:
你还没解释一下怎么才能把两个都关掉啊!其实我认为方法不可取,你这样会造成多大的电能浪费呀?

网友W:
这样的接法不可取,一但风扇绝缘损坏或更换灯泡时都带电,触电的危险性更大。

网友X:
灯泡换到100w以上电扇会转的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