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IR0的问题

楼主(2007-01-06):
输入是p_on,输出是   ,IR0+

LD            P_ON
OUT          ,IR0+
IR0已经被赋地址值,特别是这个+,特别让人弄不懂~~~~~~~~
偶是菜鸟,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IR是索引寄存器

网友B:
+号是一个扫描周期将地址值加1;如果给IR0赋地址值是D0。则下一个周期变为D1。

网友C:
每次位地址+1

网友D(2010-07-04):
学习了,请问1,IRO+是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在,IRO+前面加了1,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