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低压电容补偿三相电流不平衡

楼主(2007-01-06):
请问低压电容补偿柜里有些电容补偿组三相电流平衡,有些则不平衡是什么原因啊,是否与电容器的质量有关?

网友A:
看一下熔断器有没有坏的,接触器触点有没有问题,否则就是电容器的问题了,我做过补偿柜的维护

网友B:
是电容质量问题
我用正泰 指月 德力西都不行.耐压我用450V.如果是我这里变频器太多,可桂林电容和无锡一家的电容就可以
还是质量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熔断器和接触器都没问题,电容器也是新换上去的,就是有的三相电流平衡,有的不平衡

网友C:
你用卡表测看哪个电容的电流不平衡,然后换耐压高的电容。检查接触器和开关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你那里的谐波含量是不是很高,使电容器损坏

网友:
不平衡是正常的,跟负载有关,每相的感性负载不平衡,谐波也不同.

网友D:
你所带的负载全部是三相负载吗?如果不是的,就于负载分配和负载的性质有关系,同样由于负载的性质的异同,导致相应相的谐波分量不同。在一般情况下,不平衡的电流偏差应该不是很大的。如果很大,你就要重新分配负载,并且将非阻性负载重新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