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序中对模拟量输入地址的访问

楼主(2007-01-06):
西门子PLC在程序中对模拟量输入地址的访问

在程序中对模拟量输入地址的访问分为直接地址及过程映像两种。直接地址即直接访问在HW Config中定义的地址,如该通道地址为120,则在程序中访问PIW120(PI: Peripheral Input) ( Peripheral:外围的)即可。过程映像则是在程序中直接访问CPU的process image,如该通道地址为120,则在程序中访问IW336即可。两者差别如下:

与对输入/输出模板的直接地址访问相比,访问过程映像的主要优点在于在一个程序扫描周期内CPU的过程映像保持不变。如果在程序执行过程中输入模板的信号状态改变,过程映像将保持到下一个循环扫描周期再次更新为止。在用户程序内对输入信号的重复扫描保证了程序总能访问到一个稳定的输入信号。
同样,访问过程映像所需要的时间远远少于访问直接地址,因为过程映像位于CPU的内部存储器中。

[b]这里有个问题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其通道地址为120(也就是硬件配置后系统默认的地址为120),它的过程映像地址却是IW336而不是IW120呢?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应该是在组态时被分配地址了。如果用在DP里又被对到IW里就有可能成为其它地址值。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这个问题在西门子官方论坛曾经的讨论结果是原作者笔误。

楼主:
原来是笔误嗦,

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