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400的问题

楼主(2007-01-06):
我这拿到一个西门子PLC400的程序~4M
可为什么我打开以后什么都没有,连网络通讯都没有?
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A:
具体描述下?
没看懂你在哪里没看到东西

网友B:
SIEMENS可以建立这样的程序结构,便于整理和分发。即只插入S7 PROGRAM

网友C:
你再加个站作个硬件组态,程序就会大于4M。
西门子是以项目(PROJECT)为单位保存组态,程序等,没有程序也会有项目结构的基本信息。

网友D:
请教中,不太懂上面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