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S7-200CN系列PLC本体居然可以在高速旋转中正常工作!

楼主(2007-01-06):
记得前段时间去参观西门子自动化之光exiderdome未来城全球巡展深圳站时,看到有个模型:
模型构造:一个旋转透明圆盘,圆盘中心放置1个S7-200CN的PLC,在圆盘的半径上有1排发光二极管(仅在圆盘半径上有1排发光二极管,其它的地方没有发光二极管);
模型运行效果:按下启动按钮后,圆盘开始高速旋转(S7-200CN的PLC本体也随圆盘旋转),大概估计旋转速度在500转/分钟左右(我基本上看不清旋转中PLC的样子,而人的视觉识别能力为0.1秒);达到恒速运行时,可以看见发光二极管显示的是西门子的广告文字!

楼主:
我觉得这个模型非常具有技术含量!

楼主:
1、西门子S7-200CN系列PLC本体居然可以在高速旋转中正常工作!

楼主:
2、PLC电源是怎么取电的?
难道是通过炭刷?但是那样的话取的电是不连续的呀,难道又加了滤波稳压环节?
还是采用其它取电方式?
3、PLC的输入点是怎样与旋转中的PLC连接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启动该模型的启动按钮是安装在圆盘外面的。可以肯定的是,启动以PLC才开始工作的,因为停止以后,PLC控制的发光二极管不再闪烁了。
停止按钮肯定是安装在圆盘外面的,是不旋转的(那是当然,如果安装在旋转的圆盘上,怎么能够停止圆盘呢,呵呵)。

楼主:
难道PLC的输入点与旋转中的PLC是无线连接的?

网友A:
应该没有什么稀奇的,不知道耐震动怎么样?

楼主:
因为当时没带相机,我的手机也没拍照功能(汗!),所以没拍下照片。否则的话就更有说服力了。

楼主:
最关键的是:该模型利用了人的视觉停留特点,让PLC控制发光二极管闪烁,在圆盘高速旋转时我们就可以看到显示的文字了!

网友A:
电刷或利用轴承导电
我公司有设备利用轴承导电,5A电流 轴承1年左右报废一套

楼主:
但如何利用这个视觉停留来编程让发光二极管闪烁,我觉得有点神奇!
就是要显示不同的文字,怎样让PLC来控制什么时候特定的发光二极管亮,而什么时候这些发光二极管应该灭。。。。。。
我觉得这里面很有学问的。。。。。。

楼主:
希望大家能讨论下这个问题......

网友B:
也许CPU用的是24VDC电池,起停信号采用了无线接收,CPU实时检测转动圆盘的角度并立即刷新输出控制二极管,CPU的VB区中应该预置了一张根据角度要点亮二极管的数据表,然后利用人眼的视觉暂停现象在圆盘快速转动时就可以看到文字图形了,有点象走马灯.

网友:
让人见识了新鲜!

网友C:
的确是个新奇的东西
CPU是如何将园盘的实时位置检测的?
200CN的输入量无非模拟或数字
可是这些信号传送到CPU是如何实现的呢?
即使数字量可以无线传送
难道抗干扰能力极差的模拟量也是通过无线方式传的?
这东西真的很新颖
能随时保证观众看到西门子的广告而没有错乱的现象
够强的!
至少我想不通
有能人解惑吗?
关注中...

网友D:
如果让我做:
采用发电机方式,即给系统供电有可以采集电压得到转速信号,同时也不需要什么轴承供电;启动信号只是启动旋转电机,而不需要输入到PLC。

网友E:
会不会发光二极管的闪烁和PLC没有关系?只是个宣传?

网友F:
个人感觉电池供电的可能性比较大。显示广告是根据人视觉暂留依次点亮或熄灭某些灯,估计应该有莫种算法。有些显示屏就是弧形的,然后可以象跑马灯一样显示动态的图案。

楼主:
不会吧,如果没有关系,那他放个通电的PLC在圆盘上干什么?

楼主: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哪位同样看见过这个东东的朋友给再解释一下。。。

网友G:
我没见过,不过估计很简单,
两台电机,2个继电器(或接触器)、两个按钮,一个PLC,一组发光二极管、其它材料
关键有两点:1、有一台发电机 2、创意比较难
我能做,但是没有这种创意,所以只能做低级打工仔!

网友B:
采用发电机的方式不错,发电机的三相绕组和圆盘一起转,励磁极固定,这样一来就解决了电源问题像无刷励磁发电机一样,而无需电池或碳刷,起停只需起停外部的驱动电动机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圆盘停下来后,PLC的指示灯全灭的话,并且转速达到一定程度时LED灯才亮显示文字图形,估计就是发电机供电.

网友H:
没什么技术含量。
1. PLC放在高速旋转的圆盘中间还能稳定运行。把圆盘直径做到2M并且把PLC放到圆盘边缘试试?
2. 一列发光二极管显示文字
两种方法:
A.PLC电池供电,控制发光二级管通断;起停按钮只做圆盘旋转电机的起停控制;也就是说圆盘和驱动是分开的。假定那一列二极管为8个,如果圆盘恒速10转/秒(100ms/转),使用1MS定时中断+计数器控制发光二极管的通/断,那么把原盘的周长展开,将得到100*8的显示点阵。在原盘边缘希望的文字起点处安装一开关(原点),使文字扫描从这一点开始循环就可以得到基本稳定的文字显示。不装原点开关,文字可能向一个方向移动。
如果原盘停止后,所有发光二极管常亮或闪烁,那一定用的是这种方法。
B.带编码器,根据圆盘位置通断二极管。原理同上。
如果原盘停止后,发光二极管有的亮有的不亮而且是稳定的,就应当用的是这种方法。

网友I:
 2、PLC电源是怎么取电的?
    难道是通过炭刷?但是那样的话取的电是不连续的呀,难道又加了滤波稳压环节?

老菜鸟,通过通过炭刷取的电为什么不是连续的,起重机用的中心集电环取电如果不是连续的,那怎么工作?

取电不是问题,但要让PLC输出如此广告,编程要动番脑筋。

楼主:
我虽然没拍照,但我录音了,我待会把录音处理一下放到我的FTP上。

楼主:
请诸位大侠下载:

ftp://gk:gk@deshengwu.vicp.net/综合/单排发光二极管显示文字.mp3

网友J:
大家看到了吧,这个没什么的,用滑环取电就是了,这样不会断断续续的了吧,这是用单片机做的,只有一排LED做成的一个电子钟,由PLC来控制电机转动,转到相应的位置时显示相应的LED,PLC做应该更简单些 PLC他不是人,转的再快也没事,转的再快他也晕不了,只要不超过硬件的最大承受力,滑环能扛的住,PLC的处理速度够快

楼主:
不错!
什么时候有空了我也去研究一下指示灯亮暗与旋转角度的问题——显示出文字,呵呵。。。

网友K:
大家共同讨论一下

网友L:
其实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做MCU的人早就把东西做出来了,而且还是象荧光棒那种一样,用手就可以把文字摇出来,(摇个i love u给女朋友是不是很$_$?)首先是老外玩家做出来的,把IDEA公布后,国内的mcu player 也把它做成了,这玩意已经是起码2年前的了,西门子其实不做什么,就是把人家MCU改成用PLC来做罢了
2)供电完全没有问题,已经有很成熟的产品,在GOOGLE 上搜索一下“集电环”,想要线数,轴径,电流等各种规格应有尽有。
3)PS,位置检测其实就用一个接近开关就可以了,原理?可以想到的。
4)在电子制作网站上,很多新鲜东西
5)高速旋转也不会有问题,向心加速度=v2/r,设旋转速度为600prm,PLC装在离轴心50mm处,则v=(3.14*2*0.05)/(60/600)=3.14m/s,a=v2/r=197m/s2,也就是19G,设其中一个电子元件为0.1克,那它所受到的力应该为0.1*19=1.9克,设想:1.9克的力量能使电子元件剥离本体吗?

楼主:
说得非常有道理。
可是具体算法好像是不是比较麻烦?

网友L:
算法??哈哈,不要把简单问题想复杂了!
把圆周分为360等份,设垂直方向发光二极管为16个,那么,图象的像素为360*16,用寄存器存储像素,在S7200 V区开辟存储空间,每个VW寄存器均存储1*16的像素,则需要360个VW存储器,设转速为600rpm,即一圈转动要0。1秒,0.1/360=0.278ms,s7200的定时器只能实现MS 级别的定时,所以,禁止中断,因为无中断的固定长度程序运行时间是固定的,(用NOP指令凑够0.278秒一个扫描周期)利用这个特性,就可以在0.278MS里把指针位移一个VW,并把VW内容立即输出到Q.当接近开关感应到了,就重新在最低位置的VW存储区重新显示,消除了转速波动带来的误差。在此基础上,还要实现字符滚动,变换等功能。

网友L:
激光制导炮弹在炮管长度内从零加速到2000m/s,里边的电子元件能正常工作,那才是NB

网友M:
不错,长了见识

网友N:
相关的遥测设备 就可以采用电池供电,也可以采用转动感应供电的方式.所以PLC的 供电应该不成问题.至于 算法, 心茫然:老兄的看法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O:
转动供电和信号交换应该不是问题,我们公司用的SIEMENS的PROFIBUS总线就有通过那种类似于积电环的,可以连续转动,

网友P(2007-02-06):
少见多怪,是采用集电环传送,我们公司进口的几套设备,都是那样传送的,三相380V,温度,通讯线,都是通过集电环传送,几年了都好好的。

网友Q:
有机会看看!
http://www.jiangwenyi.com

网友M:
楼上啥东东

网友R:
心茫然 挺厉害,学习了

网友S(2007-03-19):
我也去看过自动化之光,怎么没有见过这东西啊!以后也不知有没有机会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西门子确实很有实力.

网友T:
太牛了,物理得东西得到了实际应用

网友U(2007-12-07):
今夜无眠,来翻老菜鸟的帖,呵呵

网友V:
感觉挺神奇的东西,大家在这一说就好象不那么奥妙了,还是呀,没用过的就感觉不到.隔行如隔山啊.

网友W:
一个字,好

网友X:
又是一个好贴

网友Y:
看看国产手机CECT V410 的闪信功能吧!

网友Z(2008-01-24):
哈哈!真的好神奇啊!咱研究研究!以后等我跟女朋友求婚的时候就用他做!哈哈~~~比送玫瑰强多啦!~

网友AA:
是线扫描,200的晶体输出型可以大到扫描需要的频率,
看下面的示意
.........8.........
.........8.........
....88888888888....
....8....8....8....
....88888888888....
.........8.........
.........8.........
横排行的是表示LED,即扫描行宽。数字8代表点亮,。号代表熄灭
每行的是所转角度位置,这是个“中”字

这是上下扫描的示意,也可改成纵向列,
其旋转速度的快慢只是把字拉长或挤窄,速度相对扫描频率不同步的话,字会移动,很简单的拉。

网友AB(2008-06-13):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高的,但是很有创意,有一期电视节目也放过一个关于圆盘上的图形在旋转时能看到不同的图形(具体哪个台我记得不清了)。我觉得心茫然老兄的贴了很有说服力。楼主说看到的广告语,是圆周显示还是半圈?

网友AC:
to 楼主!搞了几十年的工控还是那么艰苦朴素啊!佩服啊!

网友AD(2009-06-05):
集电环,又学到一个新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