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变频器求救~

楼主(2007-01-06):
一台森兰变频器BT12S280KW用于锅炉离心风机250KW.正常运行三年了,电流在450左右。最近老出现FL故障,复位又能立马运行起来,后换了最新的主板、驱动板、接触器、温度继电器。过了一个月又出现些现象,复位开起来过了二天又出现FL。无语中。。
(机器没有过载电流450A左右,电机、电源线均正常,机器故障时不发热)
求救~~~

网友A:
FL故障代码的具体解释你都看了吗?那你就是没有换模块。这个现象应该跟模块的关系比较大。所以还是应该仔细检测一下模块。

网友B:
我个人觉得应该更换一下电流互感器看看,可以试一下,毕竟比更换模块省钱又方便多了

网友C(2007-05-11):
模块上的吸收板上的电阻发黄没有,若是的话,是吸收板的问题。

网友D:
森兰的不是24小时服务吗?象保姆一样守护,我刚刚看了他们的宣传片,您可以求助他们试一试

网友E:
如果不是温度的问题,就是干扰,如果是外控,改为就地控制试试。把远控线取掉,有性趣可电话聊聊。13883004928

网友F:
我记的FL好象是温度过高,如果实际温度并不高,应该检查温度检测元件,是不是误报警。

网友G(2008-10-05):
我有一台森兰BT12S 在没有接电机的情况下 ,老显示FL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H:
你好有台SB40-30KW的不知何因也是跳FL,请指教!!

网友I:
森兰BT40,上电运行3相输出不平行,然后换掉坏的一组驱动片57959,

然后通530V外加12V电源,运行三相输出都平行,以为问题解决了,然后

高兴的通高压,但是一运行就报FL,本人现在感到奇怪,希望大家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