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连续定位

楼主(2007-01-06):
施奈德伺服电机,以一个速度走到一个位置后变速,然后以另一个速度走到下个位置。这种控制方式用PLC怎么做呀?只能使用定位模块?

网友A:
如果伺服控制器有多段定位功能的话就简单多了
当然,plc可以用发脉冲的方式来做,最好有脉冲返回到plc

网友B:
你的PLC有高速计数口没有?有模拟输出口没有?如果精度要求不高,有这个就够了。

楼主:
lmhx:处于成本考虑,多段定拉的定位模块太贵,不想用,谢谢

刘老师说的是用速度控制的方式做??

网友C:
你用施耐德CANOPEN总线控制就可以,干嘛用定位模块?

网友D:
很多PLC都有内置定位,高速计数功能。

网友E:
这样的要求,不用PLC也可以实现。

伺服内部设2段速度,以一个输入点为切换条件,再以行程开关指示目标位置,即可实现.

楼主:
CANOPEN怎么做连续定位呀??无奈中..
不是定位,是连续定位呀,要是定位的话不就好做了,要求连续定位.时间很短

网友C:
你的详细技术要求呢?说来听听,如果方便。

网友F:
这个有意思,不过施奈德伺服电机应该可以实现哦.它的那个叫带速度控制的位置控制,不可以实现么?fanlishuang198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