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过长产生的感应电压问题

楼主(2007-01-06):
请问电缆过长产生的感应电压问题?
我处有一控制电缆(7芯)约长60M,连接到就地按钮箱,按钮箱上有按钮和指示灯(发光二极管)。控制电缆中有一根常带220V交流电。在电机不开启时,指示灯都有点微亮,而在电机开启时指示灯变亮。在电机不开启时用万用表测指示灯上边的电压为
50多伏。请问这是不是产生的感应电。这种现象应该怎么消除呀。。

网友A:
好像你问过了。。。

网友B:
你用的控制电缆带频闭吗?如果带,那就把频闭线接地,然后就地做一个标准接地,把控制电缆的频闭线以及控制箱都做上接地,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C:
这种现象是电缆中线与线之间电容产生的,与屏蔽无关。如要消除,可降低负载端的阻抗,将电容电流分流。即在电缆的一端除AC220V以外,其余线对地(零线)接电阻或电容,具体数值只能试,注意电阻的功率和电容的耐压。电压不可能是零,因为是分流。

楼主:
电缆是有屏蔽的,屏蔽接地试过了,会好上点(灯会暗一点)但是还是不能消除,指示灯并一个103的电容没有效果,
在这里想问一下,如果我换DC24V的指示灯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就是直流电会不会产生感应电??????????????
期待答案中……………

网友A:
换DC24V的指示灯不会。

网友D:
用抗干扰指示灯
也可 在指示灯加电阻或用电容柜用的LED放电指示灯

网友E: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一直没好办法解决,很讨厌,大家再提提建议吗!
1.现场汽缸行程开关采用干簧管,带动控制柜内欧姆龙继电器动作,线圈电压为AC220V,实际运行中,干簧管动作后经常释放不开,判断为由于继电器断开时的瞬间高压,干簧管触点熔合,采用欧姆龙继电器(带阻容吸收回路),结果还是不行。
2.几个AC220V电磁阀距离继电器控制柜较远,用同一根控制电缆控制,经常由于一个电磁阀的开启造成的感应电,造成其它电磁阀的误动作,或者电磁阀失电后由于感应电,释放不开。
以上问题请各位能指教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TO 楼上的兄弟:
换为DC24V的。

楼主:
我做了很多试验发现,用DC24V的指示灯比用AC220V的指示灯好的很多很多,也并不是说DC24V的不会,在电缆较长的情况下也是会有感应电的现象,但DC24V的感应电好处理,方法比较多,比如24V电源与电缆屏蔽线接地一般会解决,再不行的话在指示灯两脚并一个几十K的电阻就很好了.

但AC220V的我是没折了,大家还有没有好的办法,给点建议.

网友F:
我现在在一现场上就遇到这种情况,但不是每个灯都亮,很麻烦,有的灯有1,2伏感应电就很亮,有的有十几伏也不亮,两灯对调发现不是灯的问题,想了很办法,如加个阻容吸收,有效果但不明显,不知有无简单点的办法,加个继电器是可解决,但太麻烦

网友G:
电缆长度〈100米则采用直流电源做控制回路可解决问题,但相应的用电器也要改直流的了,因此可适用范围小的控制电路。否则感应电的问题是不能彻底解决的。

网友F:
加个继电器,可解决问题,感应电拖不动,可太麻烦,我那现场有20个灯,苦恼中

网友H(2007-03-20):
用双绞屏蔽低电容电缆可以解决。

网友I:
采用dc24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