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路板电容损坏的故障特点及维修

楼主(2007-01-06):
电容损坏引发的故障在电子设备中是最高的,其中尤其以电解电容的损坏最为常见。
电容损坏表现为:1.容量变小;2.完全失去容量;3.漏电;4.短路。
电容在电路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引起的故障也各有特点。在工控电路板中,数字电路占绝大多数,电容多用做电源滤波,用做信号耦合和振荡电路的电容较少。用在开关电源中的电解电容如果损坏,则开关电源可能不起振,没有电压输出;或者输出电压滤波不好,电路因电压不稳而发生逻辑混乱,表现为机器工作时好时坏或开不了机,如果电容并在数字电路的电源正负极之间,故障表现同上。这在电脑主板上表现尤其明显,很多电脑用了几年就出现有时开不了机,有时又可以开机的现象,打开机箱,往往可以看见有电解电容鼓包的现象,如果将电容拆下来量一下容量,发现比实际值要低很多。
电容的寿命与环境温度直接有关,环境温度越高,电容寿命越短。这个规律不但适用电解电容,也适用其它电容。所以在寻找故障电容时应重点检查和热源靠得比较近的电容,如散热片旁及大功率元器件旁的电容,离其越近,损坏的可能性就越大。曾经修过一台X光探伤仪的电源,用户反映有烟从电源里冒出来,拆开机箱后发现有一只1000uF/350V的大电容有油质一样的东西流出来,拆下来一量容量只有几十uF,还发现只有这只电容与整流桥的散热片离得最近,其它离得远的完好无损,容量正常。另外有瓷片电容出现短路的情况,也发现电容离发热部件比较近。所以在检修查找时应有所侧重。
有些电容漏电比较严重,用手指触摸时甚至会烫手,这种电容必须更换。
在检修时好时坏的故障时,排除了接触不良的可能性以外,一般大部分就是电容损坏引起的故障了。所以在碰到此类故障时,可以将电容重点检查一下,换掉电容后往往令人惊喜(当然也要注意电容的品质,要选择好一点的牌子,如红宝石、黑金刚之类)。

网友A:
工控设备坏得更多的就是风扇,一旦风扇停掉,往往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所以我这边的工控设备,每年检查一次,所有散热无论风扇好坏,一律更换,到现在已经积累满一个柜子了。

网友B:
  不错,任重而道远

网友C(2007-03-20):
谁有没有,贴片电容的资料

网友D:
还没有修到过贴片是坏的,真经整哦,

电解电容最多事,同条件下他的额定寿命是最短的

网友E:
好文章,顶一下

楼主(2007-07-18):
俺把每次维修碰到的损坏元件收集起来,名曰“坏家伙集中营”,(俺就靠这些坏家伙养家糊口了!呵呵),今天俺做了个统计,共有105个“坏家伙”,其中电容就有34个,占了32%

网友F:
芯片级维修师傅你好 .我也是做电路板的,可遇到了一个麻烦没有碰到过的,我们公司的万用表蜂鸣挡的电阻全部烧坏了,还烧的看不见色标了,又烧串了,不知道电阻是几欧姆了,请问还又别的什么办法知道它是几欧姆吗?? 谢谢

楼主:
to:想不通
只能通过对照好的万用表上面的阻值来确定了。

欢迎访问我的网站http://www.quick-sine.com/cn/support.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