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顺控图

楼主(2007-01-06):
请教各位专家,怎样看懂DCS编程用的顺控图。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只要将DCS系统的功能块看懂,再结合现场的输入输出点,就应该能读懂程序了.

楼主:
谢谢大城的回答。我有一份离子膜树脂塔的英文版的顺空图看不明白,请问方便指教吗?

网友A:
呵呵,还是共同研究吧,可是我对你们的工艺不了解,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plc系统.

网友B:
把图发上来大家研究下

网友C:
我个人觉得先了解它的工艺,然后再来看它相应的顺控图就会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