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葫芦从哪加油

楼主(2007-01-06):
今天安装了一台电动葫芦,说明书将开机前要加油,可找了半天,也未见加油口在哪

网友A:
有波箱的加油口

楼主:
楼上的老兄,能否说清楚一点

网友B(2008-02-21):
在变速厢那有个螺丝  把螺丝拧开   加上油在拧紧就可以可

网友C:
在减速机箱,轴承架上端有一个14-17大小外六方螺栓,拆下就看到油孔

网友D:
什么样电动葫芦呢? 一般要加油的都是减速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