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S72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01-06):
我按照组态王使用手册的内容设置与PLC通信,但始终不成功,肯请各位高手指教
PLC是西门子公司的S7-200 CPU226,用USB/PPI电缆连接至USB, 组态王用的是6.5开发版,设置PLC的设备地址为2,通信方式是PPI.
com1口参数如下:
波特率9600 数据位为8
偶校验 停止位为1
通讯超时 3000毫秒
通讯方式 R232
进行了上述设置后,测试PLC,显示"与硬件设备通讯失败,请确认通讯参数",我试过使用"奇校验",但仍不成功.

网友A(2007-07-13):
我也遇到此问题,有谁能解决啊!楼主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B:
最好采用OPC

网友C:
应该不用OPC,组态王本身提供了驱动。

网友D:
用OPC是比较好的,目前的所有上位软件都支持OPC了。

网友E:
如果用200的USB电缆,那在组态王中肯定不能定义在COM口上。组态王提供了基于USB电缆的驱动程序,需要联系他们要。
现在组态王支持200的以太网驱动,直接的PROFIBUS-DP/S7驱动,MPI驱动,不过其中有些方式要求有西门子的授权。无论哪种OPC方式的话,必须要有西门子相应的授权

网友F(2007-09-27):
我也遇到了你的问题,搞的我一头雾水,大家都说简单,可我就是连不上,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F:
不同是我的编程电缆是com口的,电脑上不带com 我就用串口卡转了个串口。结果老是连接失败

网友G(2009-04-07):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一头雾水,哪位大侠能出手帮一下啊?

网友H(2009-10-12):
给我发电子邮件,我用很多了。我的电子信箱是 xiaoyuan72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