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分清它们的电压呀

楼主(2007-01-06):
    我公司搬迁,仓库里有一大堆的加热管,外观一样,电阻一样,但是它们有的是220V和380V的,现在搞混在一起了,领导叫我把它们分出来呀....怎么分?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呀...

网友A:
用兆欧表量下电阻的阻值看看

网友B:
外观一样,电阻一样,没有铭牌,看不见电热丝的粗细,又不能通电看电热管到底怎样发红......还有什么办法呀?

楼主:
 用兆欧表是行不通的

网友C:
功率不知道是没办法区分的

网友D:
只有通电试了,用220伏电压试就可以了

网友E:
电热管的表面功率依使用环境不同而不同,以Φ16铁管为例,空烧管1米1KW。不知你的电热管加热介质是空气、水、油,直流电阻多少,管子材料,管径。

网友F:
就拿几个试通220的电,应该可以分出220和380的,然后仔细对比,会有差别的!

网友G:
通电?搞笑!都说是一大堆,大家再想想八

网友H:
用万用表就可以量出来,380V的,功率较大,相对来说电阻会小些。其次,可以接上自偶变压器,使输出较低电压,接到发热管上,测量电流,电流大的为380V的。你试试看。

网友I:
要想分出来肯定要试一下的,分辨出来后找到区别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J:
好象只有试了

网友K:
重量一样吗?

网友L:
同意!用220V或更低电压,通电测试

楼主:
  是U形加热管,不好干烧的,数量有400多根呀

网友M:
接上自偶变压器,使输出较低电压,接到发热管上,发热快的是220V.

网友N:
拿到医院去做CT检查吧,肯定可以找出来。要不照照X光也行,说不定B超也有效哟!

网友O:
1、找生产厂家,别无它法;
2、不用管它的电压,都当作220V的去用;
3、在用的过程中,发现功率不同的和相同的,然后加以分类应用;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P:
下面引用由一元在 2007-1-7 11:37:00 发表的内容:
接上自偶变压器,使输出较低电压,接到发热管上,发热快的是220V.
--------------------------------------------------------------------------------------------

网友C:
楼主讲电阻一样,电压220/380,那功率将是1/3,我想重量也不会完全一样,可否据此判定呢,胡说了

网友Q:
我觉得可以这样来分:
用万用表测量电阻。电阻相近的加热管放在一起,这样可以把所有加热管挑出来分成两堆。
不知道你的这两种加热管功率是不是相同的,如果相同,那么电阻大的,可能是380V的(P=U^2÷R)。如果功率不同,判断起来就难一些了,不过功率大的加热管应该粗一些,因为加热管有个参数是 W/mm^2(每个平方毫米的发热量),功率大,加热管表面积会大些。
仅供参考。

网友R:
首先按大小分类:功率大的粗又长,功率小的细又短。

网友S:
阻性负载 找三个 星接 发热快的是220
有时接线柱不一样粗 接线柱旁边的陶瓷片 上或许有字
我的QQ..\306716693

网友R:
再按大小分类:功率小的小功率大的大

网友T:
既然是外型一样,一种规格,电阻丝粗细不同,用天平秤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同。尤其是找到参考的加热管。

网友:
如果你的问题是真的,将管径、直流电阻、管长和使用环境发出来,我告诉你是什么电压的,别弄一个没边的事耽误大家时间。

网友O:
“别弄一个没边的事耽误大家时间。”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U: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1-7 14:04:00 发表的内容:

1、找生产厂家,别无它法;
2、不用管它的电压,都当作220V的去用;
3、在用的过程中,发现…
--------------------------------------------------------------------------------------------
也只能如此了

网友V:
支持用220V通电试!!!

网友W:
用功率表可以!~

网友X:
我的建议:
1·全部通220V,钳表卡一下电流,把不同电流的区分开来并做好标记登记入册
2·依照不同的结果询问厂家如何区分。
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Y:
新三毛:仓库里有一大堆的加热管,外观一样,电阻一样,但是它们有的是220V和380V的,现在搞混在一起了.
用调压器试试了。
你是费了一定的心机,看来你是有了答案,说吧!
别再忽悠人了!

网友O:
用220V试,测电流,按电流大、小分类

网友B:
如果电阻一样,这个方法行不通。

网友:
如果电阻一样,电压就一样.

网友O:
1、用万用表测的是冷态电阻,很小;
2、用220V电压测的是热态电阻,差别很大,功率不同电流不同;
3、所以用220V试,测电流,按电流大、小分类是可行的;

网友Z:
既然有220伏和380伏之分,功率就不应该一样,冷态电阻也就不一样.

网友O:
举个例子,220V40W和220V60W白炽灯,用万用表测电阻,很小,相等,几乎没有差别!

网友E:
电热管的冷阻和热阻相差不是很大,测电阻可判断电热管的规格.

网友AA:
同意 景国涛.

网友AA:
 newchp讲的很透彻

网友I:
这么多的诸葛亮啊!

网友AB:
用数字表应该可以量出阻值来的

网友AC:
哈哈,还真没好办法,等  高手

网友:
220V的两根电热管串联在220V上加热会很慢,相当于每根110V.
那么................
380V的电热管接在220V上...................
试一下吧

网友L: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7-1-10 9:56:00 发表的内容:
  电热管的冷阻和热阻相差不是很大,测电阻可判断电热管的规格.
--------------------------------------------------------------------------------------------
同意
电热管冷热态电阻值区别不大,直接测电阻可判断

网友AD:
你 先用220电压试验一下看电炉丝红 的情况,如果不红或微红,在用380电压试验

网友AE:
功率不一样,测电流了,还有他法,请高手吧,

网友AF:
我建议都送单位锅炉房
烧喽

网友AF:
但注意不要把炉排弄坏了还有出渣

网友AG:
找三个 星接  发热快的是220。支持。

网友AH:
如果外观一样,电阻一样应该可以混用

网友AC(2007-02-10):
个人认为以上没有一个好办法,顶上等高手

网友AI:
功率大小也一样吗?如果功率也一样的话,外观和阻值还一样,那你就把芯抽出来看看吧,功率大的粗长,功率小的细短.
如果不一样的话,你就先通电220V的,加热一段时间后马上停电量热态电阻,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AJ:
最简单通电试一下接380V,温升过快是220V的,温升慢的是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