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01-06):
75千瓦的3相电机电流有多大 用多大的铜线  多大的空开       麻烦各位前辈

网友A:
额定电流150A左右,用50平方的线,空开160A或者可以用200A的

网友B:
大约在150a左右,铜线3*50就可以,空开建议用200a的

楼主:
我选了3*35大家看可以吗  空开是凭什么公式选的啊

楼主:
请前辈门赐教 小弟急用啊

楼主:
希望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C:
建议用3×50的线,空开根据电机额定电流选就行。

网友D:
一样的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68683

网友E:
电流在150A左右,建议使用120MM^2的电缆,空开整定180A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各位前辈的指导  能告诉我选择空开的规则吗

网友F:
空开的电流值应稍大于电机额定电压数值的两倍

网友F:
空开的电流值应稍大于额定电压数值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