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你修SIEMENS-611A电源

楼主(2007-01-06):
  如果你的电源无显示没输出,你可以打开电源,找最大的继电器测一下好坏,然后把主板上的风扇四周清理干净,再仔细观察一下,看四周是否有腐蚀断的线路;深一点你可以把带有散热片的管子测一边,阻值在150欧以上基本上视为正常,可控硅除外,它可以拆下用指针表一欧档测,黑表笔放中间引脚上,红表笔接边上的引脚,黑表笔同时和另一引脚向碰,阻值会很小,断开后阻值应保持,多试几遍;另外,主板上有一个启动小稳压二极管,它也很容易击穿,它经过电阻和高压510伏相连,保险不要忘了检查阿
   一点小经验供大家参考,有问题可以交流……

网友A:
小经验虽小,参考价值蛮大,希望在网友有问题时多多交流,慷慨相助啊!

楼主:
  只要看得起在下OK没问题

网友B(2009-06-11):
这种测试方法不错!多交流!

我也是做工控维修的,也做西门子电源驱动维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测试方法不错!多交流!

我也是做工控维修的,也做西门子电源驱动维修!

不错学习啊 ,一般都是比较爱坏的几个元件呢

网友D:
   我们现在已经很少修了,基本上都是以旧换新,保修时间又长,使用又可靠,并且费用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