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4-20mA信号发生器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7-01-06):
急急!!

我今天找了一天,始终找不到4-20毫安电流输出的控制仪表,怎么办啊?

网友A:
我以前用过一种温控器,是RKC的它可以输出4-20MA的

楼主:
请问能不能手动给定电流信号?

网友B:
你要买我给你,除手动4-20MA,还有其他要求否

网友C:
温控表就可以啊!输出加个电流输出模块!

网友D:
变频器有电流控制也有电压控制,可以用电压控制,而且变频器都会给出5v或10v的辅助电源端子,你只需要接上电位器即可,一般来说,变频器说明书上的接线图都有这个电位器接法的图示的。

网友E:
我公司专业生产控制仪表,传感器,变送器,联系028-84835181,HTTP://WWW.ERAQY.COM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心茫然在 2007-1-8 10:16:00 发表的内容:
  变频器有电流控制也有电压控制,可以用电压控制,而且变频器都会给出5v或10v的辅助电源端子,你只需要接上…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