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算电机的用电量

楼主(2007-01-06):
大家好!
  能说说一台电机的用电量吗?是怎么算的,
要知道那些数据啊?
  我就知道电机的电压,电流
  多谢了!

网友A:
用电量不是算的,要用电度去计量。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一个多少台电机,有些我想估算一下,

网友B:
还得知道功率因数是多少啊.

楼主:
有公式吗?功率因数可以算一个的,

网友C:
1、P = √3 × U × I × COSφ
2、W = Pt = p(KW)×T(小时) = pT(度)
3、如果:p = 30KW  T = 1小时  则一小时的用电量30度;

楼主:
这个只能是估算值吧,还是?

网友D:
想请教一下刘工,P = √3 × U × I × COSφ,三相平衡下U到底取220还是380呢?这个P是单相还是代表总功耗呢?
我这里的功耗无论取380还是220,算出来总是跟电度表的相差太大。小弟数学特差,不得其解

楼主:
是三相的吧,

网友E:
楼上各位的都是理论计算,所以才会有计算值和实际值的差别,因为大家似乎没有注意到,楼主没有提到电机的负载率。负载是否恒定或是运行一段时间停止一段时间。

再者,P = √3 × U × I × COSφ×η 只是简略地估算。原因是机器的机械效率难以准确确定,只能取大概值,与传动机构有关,另外电机的效率也会略有不同。

较准确的测算方法:
在一段时间内,看电度表走了多少度,然后相除取平均值,时间越长越准确。工业设备做耗电量测试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C:
   “P = √3 × U × I × COSφ,三相平衡下U到底取220还是380呢?这个P是单相还是代表总功耗呢?”

1、三相异步电机是平衡对称负载;
2、上述公式U、I 均为线电压(380V)、线电流;
3、P是三相有功功率,单位是W(瓦);
4、P是三相有功功率,单位是W(瓦),换算成KW;
5、P换算成KW 后,其数字恰为一小时的用电量;

网友E:
呵呵,少了个机械效率,刘工!!

网友F:
同意曹工的的看法,一定要考虑负载,空载和满载两个限度之间如何确定,就看你的负载!!

网友C:
      TO    曹大平

    “ 呵呵,少了个机械效率,刘工!!”

1、你好!
2、计算用电量,不是输出的有用功率!

网友E:
P是电机的机械输出功率,要算的是输入的电功率(耗电量)。它们之间有一个效率因数的,再看看电机书。

网友E:
上面的公式没写正确,
耗电量:P = (√3 × U × I × COSφ)/η ,前面算的是电机输出机械功率,除一个效率为输入电功率。

网友C:
      TO    曹大平

1、P = √3 × U × I × COSφ是输入的总功率;
2、P2 = √3 × U × I × COSφ×η是电机输出的有用功率;

网友B(2007-02-06):
同意刘工的的算法.

楼主:
1、P = √3 × U × I × COSφ是输入的总功率;
2、P2 = √3 × U × I × COSφ×η是电机输出的有用功率;

这个是对的

网友G:
1、P = √3 × U × I × COSφ是输入的总功率;
2、P2 = √3 × U × I × COSφ×η是电机输出的有用功率;
刘工的算法正确.

网友H:
下面引用由曹大平在 2007-1-12 8:31:00 发表的内容:
  P是电机的机械输出功率,要算的是输入的电功率(耗电量)。它们之间有一个效率因数的,再看看电机书。
--------------------------------------------------------------------------------------------

网友I:
看来我也需要算算了

网友J(2007-03-17):
理论计算和实际测量有时(甚至大多数)出入很大!!1

网友K:
要不就估算一下了,要不就用电度去计量。

楼主:
那么算电量要取那个?????????

网友L:
同意刘工的的算法
但η系数不好取,要看什么负荷。
曾经做过类似的试验,实际用电表测量和计算的有一定的差距,比如在我们纺织这行取0.6左右才准确些。

网友M:
我们做设备的一般就不算电量,就只看电流就好了

楼主(2007-05-13):
P =   U × I × COSφ是有功功率;(书上写的)

网友N:
套个电表,一切OK.

楼主:
装个我也知道对,
但是有时候还没有开工之前
要算算电度对吧
要预算的?
可以来管理东东吗?

网友O: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天找个电动机试验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P:
同意曹工的看法,但这些都只能算算了,切不可与实际的耗电量叫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