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企业热电偶的使用与维护

楼主(2007-01-06):
  1 水泥企业常用热电偶的选择

  对于不同的测量系统或不同的工艺要求,我们可以根据其系统或工艺的测量范围、测量状态和介质情况选用不同类型的热电偶,工业热工(如新型干法生产线的窑)常用的热电偶见表1。

  1)WRR热电偶

  其热电特性在高温下最为稳定,适宜于在氧化性和中性介质中使用,但其产生的热电势小,因而灵敏度低,响应速度慢,而且价格昂贵。由于WRR在低温时热电势极小,因此当热电偶冷端温度在40℃以下时,一般不需要进行冷端温度补偿。

  2)WRP热电偶

  适宜于在氧化性或中性介质中使用,耐高温,不易氧化和腐蚀,有较好的化学稳定性和较高的测量精度,可用于精密温度测量和作基准热电偶(校准用热电偶)。

  3)WRN热电偶

  适宜于在氧化性和中性介质中使用。500℃以下低温范围内,也可在还原性介质中进行测量。其突出优点是热电势大,灵敏度高,响应速度快,线性度好,测温范围较宽,造价低,因而在工矿企业应用广泛。

  4)WRE热电偶

  适宜在还原性或中性介质中使用,其热电势比较大,灵敏度高,线性度非常好,价格便宜,缺点是测温上限不高。

  在进行热电偶的选型时,除要注意上述热电偶的使用环境、测量范围、测量精度、灵敏度和响应速度之外,还要注意热电偶保护套管的结构、材料、耐压强度及保护套管的插入深度等。对于精度要求较高,响应速度和灵敏度要求较高的工艺测量点,必须选用较贵重的S型热电偶;对于温度较高,响应速度和灵敏度要求不很高的工艺测量点,选用B型热电偶:一般的工艺参数测量,我们选用经济实用的K型或E型热电偶。例如:我公司窑尾烟室和分解炉的温度测量,我们多选用S型或K型热电偶。因为这两处为动态温度场,其温度随喷煤量的变化而变化,要准确、快速地检测此两处的温度,则热电偶必须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热响应速度。我公司窑头和三次风管(入窑尾烟室处)的温度测量多选用B型热电偶;而一、二、三级预热器出口处的温度测量多选用K型热电偶;旋风分离器出口、烘干破碎机出口、窑尾电除尘器出入口的温度测量多选用E型热电偶。

  2 热电偶的冷端温度补偿

  在生产实际中,由于热电偶的工作端(测量端)与冷端(参比端)离得很近,而且冷端又暴露在工作环境之中,因而容易受到周围工作环境温度波动的影响,所以冷端温度难以保持恒定,造成测量不准。实际应用是用专用补偿导线,将热电偶的冷端延伸至温度较低和比较稳定的地方。

  在使用补偿导线时,要注意两个问题。其一,补偿导线的型号要与热电偶的型号相配。其二,热电偶与补偿导线连接端所处的温度不超过100℃,否则补偿导线所产生的金属导体的温差电势不能忽略。

  3 热电偶的安装

  1)热电偶的安装应尽可能保持垂直,以防止保护套管在高温下产生变形,但在有流速的情况下,则必须迎着被测介质的流向插入,以保证测温元件与流体的充分接触。

  2)热电偶应安装在有保护层的管道内,以防止热量散失。

  3)热电偶安装在负压管道中时,必须保证测量处的密封性,以防止外界冷空气进入,使读数偏低。

  4)热电偶的接线盒面盖应向上,入线口应向下,以避免雨水或灰尘进入接线盒,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A:
很好!看来你对水泥行业的自动化很熟悉

网友B(2007-03-03):
冒昧问一下,斑竹在水泥厂做什么工作

楼主:
仪表自动化的方面的设计、维护,有问题拿到这里,我们一起讨论

网友B:
我在厂里干电工,对仪表很感兴趣,以后要多向大哥请教了,

网友C:
想请教一下:旋窑的温度不好温量,现在用什么测量较好。是否也可以加热电偶?
以前看过一个旋窑的热电偶是用电刷引出来的,是否实用呢?

楼主:
目前大型水泥企业旋窑温度的测量都是采用红外原理的筒体扫描设备.

网友B:
我们单位的筒扫软件没人会维护,幸好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D(2008-05-22):
   大家好,我是常州宝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对水泥行业的各种高温设备进行监控的厂家。   我公司的回转窑用红外扫描测温系统(简称筒扫、胴扫)是一种完全由计算机操作、全部数字化处理的智能化仪表系统,该设备可长期不间断的实时监控回转窑表面温度,间接掌握窑内结皮和结圈情况,以便厂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窑衬和窑胴体的损坏,提高回转窑的运转率,实现回转窑的经济运行,以延长窑体的安全运转周期。

   红外测温最大优势是非接触、快速和寿命长。解决了由于窑运动而造成测温难的难题。

  我公司的筒扫(胴扫)软件是可以升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