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7-01-06):
第一次用LC产品求教个简单的问题
用KGL-WIN  For Windows打开一个工程,其中一行因为OR指令太多,不会显示,只显示:

<超过显示屏> 减少条栏的尺寸(太多的OR命令)

但是我找来找去找不到在哪里调节

网友A:
不知为什么没人解答这个问题,太简单?!
应该跟下面这个是同样的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69007

楼主:
 上面的方法我试过的,不行的,上面说的是列超出,我这个OR命令太多,行太多。。。。
估计是软件的缺陷了,只好将就着用了

网友B:
使用“OR”指令最多可能是13行,再多就不可以。使用中如果需要太多就需要使用辅助线圈分多次连接输出。

网友A:
我把楼主的提问疏忽了,不过我有程序最多用过14行OR指令都没有问题,如果确实发生了象你所说的问题,你可以用下面的办法把OR指令转换过来。

LOAD M1---------OUT M100
OR M2
OR M3
.
.
.
.
OR M13

转换成以下的格式:

LOAD NOT M1--AND NOT M2--AND NOT M3。。。。。AND NOT M13--NOT ----OUT M100

这样子将程序转换后是绝对不受OR指令多少控制的。
------------------------------------
转换的依据是逻辑代数的反演律公式:
——   —  —
A.B =  A + B

网友C(2007-02-07):
用梯形图,最多16行,语句表应该也一样吧

网友D(2007-05-15):
各位前辈!能否给我发一份LG PLC120与LG IG5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控制调速的梯形图或程序啊,谢谢了!
  我的邮箱:fu7811839@163.com或者lu7811839@163.com
    QQ:110301475
          付生谨上

网友E:
这个应当不是大问题。

网友F:
or指令使用使有限的,哪能没命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