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同行,关于冰箱!

楼主(2007-01-06):
电冰箱的电磁阀的功能 2:K54温控器中的K54的含义 3: 温控器的动作原理和基本够造
谢谢大家的帮助 !! 小弟想学习一下! 祈盼帮助!!

网友A:
我对冰箱并不熟悉,但是我做过中央空调,调节过温控器,想必冰箱的应该和中央空调的差不多。
温控器的原理就是感受蒸发器的温度,当温度升高或降低时,感温元件中感温剂膨胀或收缩,使非刚性元件感温腔推进或退缩,从而改变感温元件与弹簧片之间的作用力,并通过温控器中机械传力放大,使感温腔微小形变产生的微小位移放大,控制电触点,使其闭合或断开电路,从而达到温度控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