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对地电容增加峰值电流?

楼主(2007-01-06):
在2006年第11期《电气时代》上,有篇关于变频器加装电抗器的文章。
上面有段话说,由于变频器工作频率高,连接电缆等效于对地电容,会增加峰值电流。
这我就不理解了,电容不是削峰填谷么?
而且,大部分负载是感性负载,适当增加电容,反而能提高功率因素。
如果不是专门投入电容器,很少会出现过补偿,是电流增大,更谈不上增加峰值电流。

网友A:
变频器输出是非正弦且频率高.

楼主:
电缆电容是在变频器的输入侧,不是输出侧。

网友A:
文章所指是变频器至电机之电缆,电源电缆不会有此影响.

楼主:
李工说的对,我今天又翻了翻原文,的确是变频器至电机之电缆。
请问,输入侧和输出侧电缆的最大不同在什么地方?
输入端基本是正弦波,输出端不是正弦波。
从此出发,是不是意味着输出端加装电抗器必要性大于输入端?
输出端离感性负载更近,存在对地电容不是更有利于提高功率因素么?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端是几千赫兹或十几千赫兹的方波,其高次谐波非常丰富,电缆的分布电容相当于对变频器输出端增加负载,而且产生过电压,对功率因数没有贡献。

楼主:
李工这么一讲,我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