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西门子6SE7024开机o008

楼主(2007-01-07):
最近收到一台西门子6SE7024-7ED61变频器,经查三相整流桥和一个模块坏,其它未找到问题,购原型号模块安装后加电显示“o008”,按运行无任何反映,查“o008”是“开机封锁”,可复位解决,但实在找不到“复位”方式,望有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交流.13854156321

网友B:
谁有这种机器的CPU板也就是叫CUVC板的什么的有的话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C:
X9上5和6短接  复位按P  像70工程机驱动板没有修不好的!有问题可以交流..CUVC板有的13736493966

网友D:
从图上看明显是坏了一组驱动厚膜,肯定要报0008故障的。先解决驱动在上模块吧

网友E:
有拆机的CUVC板,便宜卖。

网友F:
  如果大线路板没有烧坏,还可以修复。

网友G(2008-04-11):
有最新软件版本V3。4的CUVC,可联系13816629839!

网友H(2008-06-12):
谁帮忙解决下,一上电显示O008,然后又显示A018,反复变化。

是那里引起的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I:
呵呵,真是高人,都这个样子了,还修啥呀!

网友J(2008-07-14):
对:mwtxx 关于

呵呵,真是高人,都这个样子了,还修啥呀!

内容的回复: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坏的越利害对修理者就是挑战,越有兴趣。

网友J:
你看看状态字嘛。008是你启动条件没满足。你可以参数复位看看,要记得复位到面板控制。

网友J:
这个变频是47A的吧。

网友K:
有没有连接紧停?若是,复位紧停

网友L:
真正的故障都不在你们讲的.我修过/QQ.287862509

网友M:
如果紧停已经结了还是这样,很可能是大板坏了

网友K:
紧停接了,如果没有复位也没有用,看控制字off2,off3

网友N:
查控制字的bit0,将它置零就解决了。

网友O:
通常显示这种数据是和你的参数设置有点关系,显示的是一种状态

仔细看看那手册吧!或者找西门子技术支持的有个女的李工,她对70相当熟悉,参数问题可以问她

网友K: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开机封锁而以,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P:
我司有大量CUVC板,原装的

广州亿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Tel: 020-38473561   fax: 020-38473550

QQ: 932255288

www.gzeasycom.com

网友Q(2011-11-14):
如果V项触发板坏任何一个坏,上电都会显示008.

网友R(2011-12-14):
我的经常报警F026,不好办啊,不过复位过后就能很好的运转.

网友S:
哇塞 。。都是高人啊。。还是菜鸟 学习中。。

网友T(2012-02-14):
0008是开机触发封锁。一般把X9的端子5,6短接后,即正常。(有的型号3,4,5,6是空脚)再不行查触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