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plc-TP02 的编程电缆能自制吗?

楼主(2007-01-07):
台安plc-TP02 的编程电缆能自制吗?
台安plc-TP02 的编程电缆能自制吗?我用西门子s7-200的编程电缆试过没有成功。那位同行有这种电缆麻烦您测量一下它的脚是如何定义的。多谢了!!  如果有二手的台安TP02编程电缆也可以和我联系  www.jinyi605@163.com

网友A:
台安的PLC-TP02不是一般的RS232,的有转换电路才能制作。我就生产它的编程电缆。我还生产西门子S7-200、三菱FX、Q、台达、AB、松下等编程电缆。如果是自己练习用,收你工本费就可以了。我的网站:plc.123ye.com。我的Email: zhu_yongjun@126.com.
或zyj633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