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环控制的原理

楼主(2007-01-07):
有谁知道闭环控制的原理,请发表一,供大家研究

网友A:
闭环控制:系统被控对象的输出(被控制量)反馈到输入端,影响控制器的输出,形成一个或多个闭环。
闭环控制系统有正反馈和负反馈,若反馈信号与系统给定值信号相反,则称为负反馈,若极性相同,则称为正反馈。

网友B:
也来说说PID控制:
1、它的基础是由运算放大器构成;
2、这个运算放大器的输出U0与输入Ui是个确定的比例定值关系,叫比例运算放大器用P表示;
3、这个运算放大器的输出U0与输入Ui是个确定积分关系,叫积分运算放大器用I表示;
4、这个运算放大器的输出U0与输入Ui是个确定微分关系,叫微分运算放大器用D表示;
5、如果用这三种P、I、D运算放大器去控制同一个物理量(压力、温度、流量等),就叫做PID控制,他们各自对被控对象的控制方式不一样;
6、PID控制如果没有反馈,叫PID开环控制;
7、PID控制如果有反馈,叫PID闭环控制;
8、PID闭环控制电路一般由:给定、反馈、比较、放大、控制输出、等电路组成;
9、P控制的特点是差越大控制力越强,及时迅速,但有静差;
10、I控制的特点是随着时间靠近设定值,无静差,但控制慢;
11、D控制的特点是输入量变化越大控制力越强,有稳定输出的作用;
12、可根据被控对象的要求,合理选用P、I、D控制方式;

注:
    输出U0与输入Ui之间是运算关系即比例、积分、微分的集成放大器叫“运算放大器”

楼主:
有没有详细点说明

网友B:
我建议你找自动控制的基础知识有关书籍,自己自学,然后有不懂得问题拿来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C:
 闭环控制主要是比较测量PV和设定值Sp来实现控制。闭环控制的核心是控制器,控制器根据参数的设定对比较的结果进行处理。常规的控制器大多都是基于PID的。但是由于过程的特性往往存在很多复杂的特性,比如非线性、大滞后、时变和强耦合性等特性,PID就很难应付了。
  针对这些控制问题我公司经过对年的研究开发推出了无模型自适应控制技术和产品,提高了工厂闭环投运率和生产效率。并且极大地缩短施工周期。有兴趣可以了解下我们公司的技术:http://cybosoft.com.cn/technologies/sisomfa.html第一张图是一个典型的闭环控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