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是液压系统的空穴和困油,怎样处理

楼主(2007-01-07):
(无正文)

网友A:
在流动的液体中,因某出点处的压力低于空气(溶于液体中的)分离压而产生的气泡现象就是空穴。

网友A:
液压泵(如齿轮泵)工作时,在相邻两对齿轮同时啮合的这一小段时间内,留在两对齿轮和前后泵盖所形成的一个密闭空间中的液压油,就是困油。

楼主:
谢谢二位的解答

网友B:
直接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