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西门子OP270显示屏与上位机的操作方法,急!!

楼主(2007-01-07):
我现在手里有一台S7-200和一台OP270的显示屏,显示屏与电脑无法通信,通信线应该没问题,是否是软件的问题还是设置不对,请哪位老师指点小弟一下。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如果S7-200和OP270通不上,则检查:
1.看S7-200里PORT口是什么波特率;程序里是不是用到了PORT。
2.看OP270里设置PORT口特性。
3.软件设置的OP270里的特性。
OP270和电脑通不上:
1。看电脑里设置的屏是不是和你的屏一致。
2。看你选的通讯口是不是按照说明书里要求。
3。你的电缆是哪儿来的,可靠么?
我生产S7-200编程电缆、西门子触摸屏下载线。我的网站;plc.123ye.com我的Email:zyj6333@sina.com.

网友B:
两种情况:1.op270通讯口坏
2。plc通讯口坏
还有一种可能op270程序有问题,如果有备份,重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C:
许兄说得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