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 时间数据格式如何转换运算 ?

楼主(2007-01-07):
想搞一个小程序让模拟量信号带上升下降时间缓冲输出,可是不知道时间数据格式如何转换运算,请各位帮忙! 不胜感谢!

楼主:
哎,也没人指点一下! 带下降时间缓冲输出这个功能基本上实现了,不过是用计数器和定时器. 期待

网友A:
s7的时间格式有2部分组成,后面12位为BCD,第3和4是分辨率,定时器最大可以设定999,定时时间要看分辨率,有10MS,100MS,1S,10S四种,分别用 00 01 10 11表示,这个东西说明书里面有

网友B:
利用FC40功能块

网友C:
西门子提供的程序库中有ST5时间格式转换成标准时间格式的功能块FC40

网友C:
MWB0500说德不错,用STL和SCL语言编写程序时非常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谢谢!

网友D(2007-03-08):
如16#500,代表s5t#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