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SE70应用中的问题?

楼主(2007-01-07):
通过DP总线控制,发现启动的时候总是延迟2秒再启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应该和负载没关系,设备上有三台变频器负载大小不同,可都是这样。 当地电压415,实际高一些,有430)

网友A:
在线检查变频器的控制字是否在2秒内已接收到启动指令,如果没有,应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谢谢lmhx! 现在不能在线了,我得等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