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801不能下程序!!!

楼主(2007-01-07):
昨天我这里10号站用的FM801有一个坏掉了!着急的很,而另一个能工作,但是不能和网络连通,ping网不成功,然后从另一个车间11号站取下一个FM801(先把程序清掉后)插上情况还是那样,查线没有问题,于是就和工程师联系对方怀疑是机笼有问题,但是换过以后还是那样用对接网线直接连接还不行!最后没办法把着两个FM801都拿到11号站,在那里也一样,但是将11号站的有程序的FM801设为主机启动后再将另一个插上工作正常,双机切换正常,于是再把11号原有程序的FM801作为10号的主机下程序运行正常!
    我真的搞不清楚既然原来能用的为什么不能正常下程序呢???让我整整搞了一天!亏大了!!!!
    请教和利时高手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解决方法差不多

网友B:
你在#10站作过数据库清除吗?

楼主:
没有!根本就连不上.清除的话也就在拔下801的时候将掉电保护开关拉下,其他都没有做过

网友C:
呵呵!只能解释为接触不好吧!

网友D:
我感觉有可能是你的下层下装的时候IP设置有问题

楼主:
底层的IP又没有人动,况且也不会.在和好的主控一起还能进行双机切换

网友D:
有可能你坏掉的那个主控正好是原来的“主”主控,它坏了,当然会自动切换到冗余主控上,但是下层对应的IP还是坏掉的“主”主控,因此没法下装

网友E(2007-02-15):
和利时的控制器有时候就这样,重新启动可能就好

网友F(2007-05-15):
也要看你的系统类型了!MACSV会的因为以太网协议!看你是否单机版

网友G:
我也感觉是你设置的IP有问题,IP一定要设置对,以前我也曾经遇到过,例如有一个10号站,主控冗余则IP地址为A机:128.0.0.10、128.0.0.138,B机:129.0.0.10、129.0.0.138,你可以试一下,我也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H:
我的看法和“多看看书”一样,也许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一定要把网络路径选好了。

网友I(2007-07-17):
和利时雇佣了一帮流氓和无赖,将好好的国产工控行业毁了,将高科技的IT行业毁了,导致了人们对国产DCS的好多误解,认为国产的DCS就是大白菜,从事国产DCS的都是一些社会所淘汰的垃圾人.这是极为严重的一件事.这也难怪,和利时出生于北京,北京的高贵品质一点没学来,北京的地痞流氓习气却学得很到位.

自控界的悲哀呀,中国出了个和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