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一下为什么我用5相混合式电机代替3相反应式电机不可以呢?

楼主(2007-01-07):
现在我经过初步测试了一下,估计力矩相差一倍以上(就是反应式比混合式的力矩大).

楼主:
补充一下!!!我查了5相混合式的电机力矩为4NM

网友A:
你这图也太巨了,其实上面没太多细节需要展示。
其实,如果步矩角或者分辨率没有具体限制的话,法兰安装尺寸一致的话,是没有理由不可以用5相混合式电机代替3相反应式电机的,只要你选一个可以满足力矩要求的就应该可以了。
至于你说的:“估计力矩相差一倍以上(就是反应式比混合式的力矩大).”估计你的测试过程有问题,理论上讲,同样体积的混合式步进电机力矩必然会大于反应式的。要不,你再测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现在这个反应式电机的直径是110MM。轴直径是1MM。而我用的5相电机的直径是85MM。轴直径是0.95MM。但是两者的力矩就是差很多了。还是反应式的电机力矩大。

网友B:
会不会是轴径上的问题?我看到的5相\85的电机轴径都是12mm的啊.

网友A:
搞错没有?轴直径是1MM vs 轴直径是0.95MM 干4Nm力矩?!!! 什么材料!这么强

另:直径是110MM的反应式和直径是5MM的混合式真的不具有可比性。如果定子等长的话,可以认为力矩与气隙半径的平方成正比,在这里不知道气隙半径,不过以外形尺寸估计,110*110=12100,而85*85=7225,差了60%多了。
所以,要比较,还是应该外形基本相近才具有可比性,况且估计你所说的这两种电机的法兰尺寸也不会相同,机械安装怎么办?
建议你直接换一个110mm的混合式步进,杭州一带有很多提供这样电机的小厂

楼主:
不好意思!!!!我打错字了!一字之差天嚷之别。
反应式电机直径是110MM,机身长为120MM。轴直径为10MM。
混合式的电机直径是85MM,机身长为100MM。轴直径为9.5MM。

网友A:
哦!我说那!
以外形体积代替气隙体积可知(110*110*120)/(85*85*100)=2.01
所以你的反应式的力矩大过那个混合式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楼主:
那请问楼上的!!!我是不是得选大一倍的力矩电机呢?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