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窑模拟直流调速装置应用体会

楼主(2007-01-07):
  峨眉水泥厂1号、2号窑是FLS公司60年代成套设备,湿法长窑,窑型为Φ4.4m/4.15m/4.4m×180m,6档托轮支承,主传动电动机型号H1/27.5,2×200kW,双电动机串联运行,单电动机额定电流960A,转速为0~1000r/min,于1994~1995年采用西安整流器厂晶闸管调速装置进行改造,但备件供货困难,故障率高。2001~2002年又对其主传动调速系统进行改造。采用德阳英杰电气公司生产的STSG-1200/300模拟直流调速柜。该电控柜采用三相全控桥不可逆晶闸管调速器,为典型的转速、电流双闭环结构,其调速精度为1∶30,设有过流、断相、相序、晶闸管过热、励磁、瞬动等保护。整套装置调试方便,安装简单。通过可调电位器方便地调节电流环和速度环的PI参数。

  由于1号、2号窑为哑铃型长窑,对主传动起动和慢窑有一些特殊要求,即高转矩、大电流、低电压慢窑和窑起动次数较多,近年来限电拉闸造成直流电动机起动和过流次数较多,为此设定起动电流值1350A时,持续34s,到1500A时瞬动跳闸以确保设备安全。

  在安装调试和运行维护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1)由于我厂窑头操作室离主传动控制室距离200多m,尽管用屏蔽电缆,采用75mV电流表时,衰减仍较大,指示电流与实际电流差1倍左右,而且电流越大,误差越大。为此,对进入窑头操作室的给定、电流、电枢电压、电枢反馈等一律选用4~20mA电流信号,进入操作室信号经过变换使用数显或指针仪表,避免了系统衰减和干扰所造成的误差。但是,数显仪表跳动大,使人容易产生疲劳感。此后在1号窑改造中一律选用指针式仪表,使操作员容易观察和操作。

  2)在2号窑主传动改造投入运行后,发现窑速在80~90s/r时,窑速突然掉至零,随后开始爬升;窑速在100s/r时,窑速也突然掉至零,如图1所示。经过反复检查发现窑头操作室给定电位器有2个间断点,其断点与图1吻合,更换给定电位器后,窑速可以平滑调速,并恢复正常。

  1.80s/r时突然掉至0,此时电位器测量电阻为断点,无限大

  2.100s/r时突然掉至0,此时电位器测量电阻为断点,无限大

  3)2号窑改造投入使用后,2台直流电动机有爬坡现象,且电流波动大(±200A),控制柜电抗器滤波效果差、交流声大。通过调整动态参数后,爬坡和电流波动大的问题得以解决,电流波动为±100A。为节省投资,电抗器和整流变压器仍用原西整厂配套装置。电抗器噪声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待进一步探讨。

  4)与数字调速器相比,没有设通信口的1500A晶闸管模拟调速器价格为10万元以下,仅为数字调速器价格的1/3。从我厂2条窑主传动改造投入运行1年的情况看,经过多次拉闸断电和雷雨季节,仅发生ME1250主开关故障2次(均为失压线圈故障),给定电位器故障1次。无论是起动的平滑性,还是运行的稳定性,都可以满足生产需要。从节电效果看,主电动机电流下降100A左右,尽管主电动机已使用了33年,从目前情况看,4台200kW主电动机状态良好,可以满足生产工艺要求。

韩英

楼主(2007-02-28):
上文中图1
 窑速断点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