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充液阀的结构和原理

楼主(2007-01-07):
各位高手有谁知道充液阀的结构和原理,这里先谢过了。如果有资料也可寄我的邮箱zml_1120@163.com

网友A:
应该有个型号吧
我见的充液阀本质是一个液控单项阀,它控制的油缸被动前进时,控制油为压力油,充液阀打开,油缸充液阀腔因真空吸取大量油液,当需要加压继续前进时,控制压力油断开,充液阀关闭,油缸充液阀腔打高压油慢速前进。回程时,充液阀再次打开,油液通过充液阀快速回油箱。

网友B(2007-02-28):
可以自己做的呀,我做过用在压力机上的充液阀,1000吨油压鸡
,柱塞缸的直径900。我的QQ:353536894

网友C(2011-04-27):
可以提供充液阀的结构图吗

网友D:
所谓的充液阀应该就是电液阀,起就是用管道中的介质替代压缩空气,主要应用在压缩干燥仪表风不具备的场合,这个电液阀的介质特性应该是流动性强,比较干净,对汽缸中的各个部件不会造成腐蚀性,在就是最好不是易燃易爆、有毒介质,以防介质在汽缸中泄露污染环境,造成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