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如何解压文件

楼主(2007-01-07):
我从网上下了几个压缩文件,但解不了压,解压时提示缺少下一个压缩分卷,不好意思,请哪位来指点一下.本人表示十分感谢.

网友A:
找到缺少的那个压缩卷,重新下载再解压

网友B:
找到缺少的那个压缩卷

楼主:
如我考过来《机械手册》有三个压缩文件,解压哪个文件都提示缺少下一个压缩分卷,为什么呢?

网友A:
把文件改名,1.rar,2.rar,3.rar再解压

楼主:
TO Isaiah
我试了,还是解不了压.

网友C:
找到缺少的那个压缩卷,然后再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