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大口径流量计选型

楼主(2007-01-07):
口径DN300 管线压力5KPA 流量1600-1800M3/H  介质:煤气 请问选择那种流量计最好,谢谢!

楼主:
孔板行吗

网友A:
可以用文丘里管流量计,价格也比较便宜,我在类似的工况使用过,只不过当时测量的介质是空气。另外看你的精度要求高不高。

网友B:
压力这么低,传统的差压基本都没戏。热式质量的不知道可不可以?超声波应该没问题。

网友C:
环型孔板可以考虑

网友D:
V 锥吧,比较合适,dn300还算经济了,有疑问请打电话:13910320529,李(北京),因为没有计算,如果流量够打,我推荐用均速管类的,还能便宜点,安装维护还方便些!

网友E:
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我公司专业生产本流量计,技术雄厚。
010-87910895 赵 13811564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