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直流电机的调速原理与维修

楼主(2007-01-07):
直流电机的调速系统中,有时候故障会纠缠不清,我作为一名新手想向师傅请教如何判断直流电机调速系统的故障。
1.主电机转速不稳,要如何判断故障的关键点?改如何着手检修?
2.测速电机的故障判断?就以主电机转速不稳为例来讲,是测速电机测速电压不稳造成主电机转速不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造成测速电压不稳??如何划分故障的范围。
3.主电机不启动的检修步骤?
烦请师傅指教!我在这里向您表示感谢!
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下载,能提供网址也不胜感激!!

楼主:
是测速电机的故障引起的电压不稳,还是电机的转速不稳造成测速电机的电压不稳。我好晕哦。这好像一个鸡和蛋的问题,测速引起电机不稳,电机引起测速电压不稳。我相信总有一个办法能准确的判断故障点。求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判断是否是测速电机的问题,可以把调速器换到一个电机上,如果那个电机稳定,那问题可能出在你这个电机上.
如果还是不稳定,就是调节器本身的问题,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的是可控硅烧坏了!
有时候替代法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起码可以判断那个是好的,那个是坏的!

楼主:
代换法好是好,如果没有替代品也不好用,在说了代换法比较慢。请问有没有比如通过测量啊或别的什么办法来判断?、、?请指教。。

网友B:
查一查电刷是否接触良好.电机工作环境好吗?

网友A:
每个系统都不太一样,怎么能够有一种通用的检测方法呢?而且不同的故障会有同样的现象,如何判断?
那有你要的那种放之四海都可以的方法,也许有,但是我不知道,呵呵

楼主:
楼上的可能误会了,方法基本是差不多,隔行不隔理,有了思路就好下手,还请指教。呵呵呵

网友A:
我,明白你的意思,那其实就是从理论入手了,因为理论都是一样,但是实践起来都不一样,每个调速器都不一样,那你是要学理论呢?>还是要实践呢?

网友C:
主电机转速不稳:1,试着看看速度环的PI参数是不是不合适造成震荡。2,检查一下电网电压波动是否频繁且比较大。3,调速器的触发板个别已坏。

楼主:
测速电机引起的故障如何划分??请不要用代换法。因为我想主电机速度不稳,那么测量测速电机的电压也会不稳,或者测速电机的性能不稳也会造成电压不稳,要如何准确的判断呢??

网友A:
你进了一个圈子了,最好是先找本书看看吧

楼主:
太理论的帮助不大,希望前辈指教。

网友A:
我们是ANSALDO供货商,最近一个客户也出现这个问题,而且速度变化很大,我没有出去,等我们工程师回来,我向你说一下经过,让你看看书,你又说帮助不大,不知道你觉得什么帮助大呢>呵呵

楼主:
书是好东西,但是太理论。我想就事论事,这样长进的快一点。因为就这种故障的成因处理,我一直在分析,有时前辈的一语就可惊醒梦中的人。所以希望指教故障的可能范围和检修的步骤。讲一条是一条哦。这样对我的帮助会很大。在说了也许能解决问题,我们的材料你来供应也不一定哦。

网友D:
西安交大的看看吧
http://unit.xjtu.edu.cn/sspdj/vldj/zldj_1%5B1%5D.htm

网友A:
我们工程师回来说是可控硅坏了,你看又不是测速电机,又不是参数问题,这个问题也很普遍,就是电机速度变化很大^

网友E:
理论的帮助不大

网友F:
判断是否测速电机的故障,我想可以先把反馈设为电枢电压看正常不正常

网友A:
有道理,起码可以判断是不是外部反馈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永哥,到底是群里的老大,还是关心兄弟。

网友G:
gkgreenhand说的方法是很好的也是最容易做的,先用电枢做反馈检测一下速度的稳定性,如果速度比测速电机稳定的话,应该是测速电机或者是测速检测板的问题

网友H:
其实调速器触点接触不良也很有可能会导致主电机速度不稳定,无论是无级调速还是有级调速
一般来说,测速电机影响电机的可能性小于主电机对测速电机的影响,也就是说故障点在电机调速回路的可能性更大.
 gkgreenhand说的电枢反馈法最直接,所以楼主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有多学了一招

网友G(2007-02-08):
感觉这个帖子挺不错的,大家看一看都能增长一些知识。

网友I(2007-04-13):
这个确实是个鸡和蛋的问题。可以考虑以下思路
1,速度反馈回路问题,可以通过更换与反馈信号有关的硬件来检查,包括:速度反馈卡,电缆,,控制板,甚至编码器。对于编码器或者测速电机的检查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所以要尝试用示波器直接对编码器或者测速电机的输出信号直接观测。可以用手动旋转电机轴,看信号是否正常。
2,一般来说,直流传动系统都支持开环运行,也就是没有速度反馈的情况下,电机仍然可以运转,只是理论上少了速度反馈,对于控制的精度和响应速度有影响。但是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确认故障是由于反馈产生,亦或是由于驱动单元本身问题导致,二方面由于直流电机的特性曲线比较硬,所以对于速度响应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可以凑合一阵子的。当然,在利用这种方法的时候要确认一点,就是驱动本身在开环状态下仍然有飞车保护(丢失励磁)。切记!
3,其实有时候故障的原因并不因为硬件的问题,也许仅仅是给错的信号。所以也不要放过给定信号的检查。当然也包括控制板和速度反馈上的offset的调整。有时候PLC输出信号卡也会出问题。

网友J:
首先要确定是什么问题
反馈系统还是电机本身,
下来的工作就比较好操作了

楼主:
开环运行的话会飞车,不好搞哦。首先要确定是什么问题
反馈系统还是电机本身,
下来的工作就比较好操作了。讲的很有道理,不就是在问如何确定在哪里有问题????

网友K:
看看这个视频网站吧!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528251

网友I:
个人认为还是可以尝试开环运行的,无非就是没有速度反馈,相较而言,错误的速度反馈比没有反馈的危害更大,此其一;其二,飞车的原因是励磁回路失磁造成的,其保护首先也在励磁回路,速度反馈作为失磁的保护我想只能算亡羊补牢,因为此时速度已经上去了;其三,作为试验的一种,可以先设定比较低的速度测试速度的稳定性,一旦发现速度不正常,只要超过设定速度就可以立即人为断电。凡三条。

网友L(2009-02-27):
我想学直流调速可我一点也不懂得直流电机我该从那里学起呢

网友M:
是否是测速电机的问题,可以把调速器换到一个电机上,如果那个电机稳定,那问题可能出在你这个电机上.
如果还是不稳定,就是调节器本身的问题,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的是可控硅烧坏了!
有时候替代法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起码可以判断那个是好的,那个是坏的!

这个方法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是否是测速电机的问题,可以把调速器换到一个电机上,如果那个电机稳定,那问题可能出在你这个电机上.
如果还是不稳定,就是调节器本身的问题,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的是可控硅烧坏了!
有时候替代法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起码可以判断那个是好的,那个是坏的!

这个方法好

一般现场处理故障的时候我们都是采用代换法来判断故障的出处

网友O:
是测速机的问题还是其地方问题很好判断,只要把测速机反馈改为电枢电压反馈就能断定是不是测速机的问题,如果还不稳,那就只有接白炽灯看看调节输出电压的时候稳不稳定,就能断定是电机问题还是调速器的问题。

楼主:
用白炽灯的办法真的不错很直观,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P(2009-06-03):
今天我们公司的一台直流电机也遇到上述速度不稳定故障,检查了电机及测速电机的炭刷都完好,测速电机与电机连接正常,找啊找啊就是找不到原因,想更换一下调速器又没有备件,后来将速度设定降低,在电脑上从90降到86后速度稳定。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希望遇到此故障的大师或有见解的大师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Q:
我直流电动机接触的少,看了大家的留言感触不少,希望大家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够提供,谢了。

网友R:
济南特种电机维修中心
维修热线:13964037038;0531--85975128

济南特种电机维修中心,经过十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高压电机,直流电机,进口电机,大型发电机的维修经验。并取得了大型电机生产厂家授权的特约维修中心,在同行中具有较高的声誉。

网友S:
我也遇到过类似故障,电机匀速是某一段时间速度震荡,查不出原因,后更换一台测速机,故障消失,但最近又偶有出现,不知原因,调速器为(西门子6RA7093-660V--1500A)请各位赐教。

网友T:
最具性价比--三晶SAJ高品质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网友U:
不要走入死胡同呀哥们,先看看故障现象,再看看书吧。

网友V(2009-07-03):
这个问题不太清楚。。。

不过最近帮我小弟弟补习物理的时候突然想到谐振=。=

不靠谱的东西。。学习

网友W:
你们的都是常见的。我昨晚修的那台打火不是在换向器那里,是电机和机座,转子换向器的另一头和电机外壳之间打火。有飞车现象,结果可控硅全烧了。大家分析下会不会电路板那边有问题。

网友X(2009-08-03):
我的直流电机速度也不稳定,希望大家提供解决案例

网友Y:
不同的控制器有不同的判断方法,像欧陆有电压反馈和速度反馈,可以打到电压反馈开车试一下,ANSALOD可以观察速度给定和速度反馈的误差来判断是否反馈环节出了问题,还有好多控制器能开环运行,都是做为判断测速环节故障的依据

网友Z(2009-12-16):
我有两台欧路590直流调速器,原来一台正常,用假负载灯泡接电枢输出,励磁输出,灯泡都可以常亮,没有闪动。另一台六个电枢模块坏了两个,更换后简单测试没有发现驱动板或CPU板有什么问题,装机后同样接假负载,可是电枢没有输出,励磁正常。为了确定是CPU板还是驱动板的问提,我用好机的CPU板来试,有输出,可是让电枢灯泡长亮很不好调,又把好机器的驱动板也更换过来,现在用的都是好机器的CPU和驱动板,调试后灯泡可以常亮输出,过了一会后灯泡突然自动变的更亮了一些。我把电源断开,后来又试时,一运行灯泡就闪动很剧烈,无法正常运行。我把原来好机器的CPU和驱动 板复员回原来的好机器里。通电同样的灯泡闪动很剧烈无法正常工作。后来我买了一张新的CPU板,同样的用的坏机上和好机器上时都是同样的灯泡闪动剧烈。怀疑两张驱动板出了问题,可驱动板电枢电压运算,三相运算,励磁电流互感器,三相电流运算LM324,LM393都更换过,驱动线路部分也都检测过都找不出问题。励磁模块用表都测过都是好的。参数只更该过;用励磁电压控制模式,还有就是励磁电压百分比调试过。其余参数都没动。求教各位大哥,师傅们,帮我分析下故障原因。在此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