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 N2 403变频器维修求助!

楼主(2007-01-07):
1.我们公司的N2变频器 上电显示 OC ,打开机盖 发现散热片槽中有2个20W 43KBJ的电阻,
问下这个2个电阻是不是停机是消反馈电流用的?
2.a.按照不少高手的建议,检查主板 发现3个CT CT1-CT3,怎么检查CT的好坏呢?b.始终找不到IGBT这个元件 看说明应该是个晶体管,请高手指点下.c.在板上找到大约10个左右的100UF 20V的电容 分为2组 怎么知道 那些是滤波用的?
3.怎么能知道是电流过大,把板子烧了?我检查过了, 没发现和好板子有什么外观的差别.
4.多谢高手帮忙!!!

网友A:
先买些书,了解基本的再开始动手吧

网友B:
最好不要自己修!基本的知识都没有,还是多看看书!

楼主:
如果是开机就显示-OC-报警.是比较严重的过电流现象了.

台安变频器用到1年以后,经常出现的故障就是OC.

发过来帮你修好吧.有问题请咨询:020-35542929

网友C:
N2变频器 上电显示 OC 多为电流互感器坏,或为电流检测反馈回路有问题,从PC5开始查下去到主板,你试一下,有技术问题可以来电0571-88820936,88829567找裘工

网友D:
OC 此故障有出现在P/B  C/B板上都有可能 并非一概而论,需查清故障问题所在,还有 以你上面所言的 大都可看出你是新手 基本知道不够扎实 你所说的两个白色电阻是用来电容放电电阻,这三个CT是反馈信号取样 基本实你可以直接查控制板上的339 它所取样回来的信号都是由这运放电压对比的 还有10358等电压是否正常 还有你的所说那些20V/100U的 其实你是看错了吧 应该是100/25 一共有8个 有三个是35V/47U  请看清楚 这些分别是用于滤波 100/25一个是启动电容 功能的 如果有不懂的请跟些有修过或有经验点的人多多请教 不然你自己动手会倒置模块炸 务必要记  福州 QQ670852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