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行,关于冰箱电磁阀

楼主(2007-01-07):
电磁阀在冰箱中所起的作用!感谢帮助!!

网友A:
除霜调节与介质流向控制

网友A:
据我以前拆过的冰箱看,主要内容还是用于双温双控,使冰箱能根据使用条件的变化迅速合理地调节制冷量,达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B(2009-01-03):
我遇到台奥珂玛218的双温双控冰箱,不接电磁阀能正常工作,接上电磁阀后空机运行正常,一注入制冷剂就堵塞.

网友C:
应该是双温双控吧。还有一种是快速制冷,很少。其他的没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