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线截面的选择?

楼主(2007-01-07):
请问加热器的额定功率为3000W,电压为220v,那么应该用多大的截面的电线呢?
查表1.5mm2的铝线是14安,2.5mm2的铝线是23安,铜线比铝线大一个等级,那么用1.5mm2的铜线来配线,可以吗?

网友A:
我会用4平方BV。做配电要留足够的余量

网友B:
2.5的可以了,但加热器的话还是建议用4平方的吧,实打实的。。。。

网友C:
2.5的可以了

网友D:
2.5的铜线足够了

网友E:
加热器的话还是建议用4平方的吧,

网友F:
2.5mm2可以了,但保险起见,最好用4mm2的铜线

网友G:
加热用2.5的稍小了些,用4mm2的较好

网友H:
电缆截面是按温升来选的,只要不超过温升就可以了,当然了,现在的导线实际上截面都不足,但2.5平方绝对没问题.65度的温度手感是很热的了.

网友I:
最好用4平方的

网友J:
下面引用由Isaiah在 2007-1-7 21:36:00 发表的内容:
  我会用4平方BV。做配电要留足够的余量
--------------------------------------------------------------------------------------------

网友K:
选线应考虑是否连续运行这里面差别很大。

网友L:
如果只给3KW加热器供电,2.5的BV或BVR足够了。

网友M:
短距离2.5mm2,如果距离太长,建议4mm2,个中道理不言自明。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谢谢!!

网友N:
安全的要用4 个的铜线,

网友N(2009-01-29):
如果短距离2。5的就好了。距离太长4个的线吧,线路有压降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如果短距离2。5的就好了。距离太长4个的线吧,线路有压降

网友P:
除了距离,还得看布线方式,只是单台设备我会考虑4平方的铜线,

网友Q:
留点余量吧。不要用太尽了。如果是出事,烧坏了线。领导可不管你当初是考虑到省钱而用小线。肯定PI死你。到时候你可别喊冤。

网友R:
IC新年贺岁热卖产品:
本公司主营美信MAXIM,可出样品,只做原装,
DS2401Z+, DS1339C-33#, DS1374U-33+, DS1392U-33+, DS1388Z-33+, DS3881E+C, DS9094F+
MAX3094EESE+, MAX3077EESA, MAX3311ECUB+, MAX3378EEBC+
MAX6412UK22, MAX6355SVUT+, MAX6315US46D3+, MAX6138AEXR25+
MAX5023LASA+, MAX5160MEUA+, MAX5203BEUB+, MAX5312EAE+
MAX9916EKA+, MAX9813HEXA+, MAX9814ETD+, MAX9485EUP+

深圳市福田区多维美信电子经营部
电话:86-755- 8324 8859 / 86-13715362491
QQ: 631486311
联系人:贺红连
MSN:hehonglian06@hotmail.com
地址:都会电子城3B022B

网友S:
引用14楼;短距离2.5mm2,如果距离太长,建议4mm2,个中道理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