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P7 中有没有流量累积功能块?

楼主(2007-01-08):
能直接把AI流量信号累积起来的。

网友A:
没有,自己编程然后添加的库中,那么你以后的STep7就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B:
自己编吧,很简单

网友C:
自己编程就可以搞定,不是很麻烦。

网友D(2007-02-18):
谁传一个

网友E:
哦,原来是要自己编一个程序啊!
是不是就是使用累加器来完成就行了,然后保存在DB块中?

网友F:
谁有没有程序,给我传一个,不胜感谢.我的电邮wxb19760114@sina.com

网友C(2007-04-02):
我给你推荐一个网站,上面有流量累计的方法:www.himoon.cn,你去看看

网友G:
用setp7编写的流量累加,好像不是很准,没有二次表头好像不能做为计量的标准。
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再没有二次表头的情况下,尽量做得准确点,能够用来计量。程序谁有??
tgnaibo@126.com

网友H:
  OB35:
      CALL  FC    1
       PulseSignal:=DB1.DBX0.0    //流量计发出的脉冲
       FlowMeter :=DB2.DBX0.0     //存放数据的地址指针
       CountPulse :=5.000000e+000 //脉冲系数
FC1:
          LAR1
      T     #dwAR1
      L     DBNO
      T     #wDBno

      L     P##FlowMeter
      LAR1
      L     W [AR1,P#0.0]
      T     #DBnr_D
      L     D [AR1,P#2.0]
      LAR1

      OPN   DB [#DBnr_D]

      L     #CountPulse
      T     DBD [AR1,P#4.0]

      A     #PulseSignal
      =     DBX [AR1,P#0.0]

      A(
      A     DBX [AR1,P#0.0]
      X     DBX [AR1,P#0.1]
      )
      A     DBX [AR1,P#0.0]
      JCN   N01E

      A     DBX [AR1,P#1.2]
      JC    CT02

      L     #CountPulse
      L     DBD [AR1,P#8.0]
      +R
      T     DBD [AR1,P#8.0]

CT02: A     DBX [AR1,P#1.3]
      JC    CT03

      L     #CountPulse
      L     DBD [AR1,P#12.0]
      +R
      T     DBD [AR1,P#12.0]

CT03: A     DBX [AR1,P#1.4]
      JC    N01E

      L     #CountPulse
      L     DBD [AR1,P#16.0]
      +R
      T     DBD [AR1,P#16.0]

N01E: NOP   0
      A     DBX [AR1,P#0.0]
      =     DBX [AR1,P#0.1]

      L     #dwAR1
      LAR1
      OPN   DB [#DBnr_D]
此程序可直接作为一个公用子程序调用。

网友I:
有没有SCL编程的?